龙门式移动横梁的固定方式请教

楼主(2019-02-11):
现有一龙门式移动横梁,横梁跨度5米,现想采用直线导轨导向,双伺服电机+齿轮齿条传动结构。
问:
1.横梁一端固定在滑块上,另一端是否需要做成浮动结构(沿横梁方向自由度不约束)?这样可避免热胀冷缩的影响
2.双驱结构控制上是否好实现?这么大跨度的,有做过单驱的社友吗?即使电控上实现了,毕竟齿条齿距有误差,积累后是否会卡死?

感谢有相关经验或者见过相关结构的社友讨论!

布局

布局

横梁固定端

横梁固定端

网友A:
1.横梁一端固定在滑块上,另一端是否需要做成浮动结构
需要做成浮动的,一端用线轨一端用滑轨或滚动导轨
2.双驱结构控制上是否好实现?这么大跨度的,有做过单驱的社友吗?即使电控上实现了,毕竟齿条齿距有误差,积累后是否会卡死?
双驱实现并不难,关键看你精度,你要用双伺服电机,那就再两边都加上反馈,光栅尺等。五米不是很长可以考虑用下面的结构,横梁上安装双输出电机,伞齿轮传输到两端驱动齿条。

网友(点评):
这个浮动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在导轨做限位即可,这浮动给我整蒙圈了

网友B:
不能悬浮的,温度影响不大的,可以双驱动,丝杆也可以齿条,我作过3米的,没问题

网友C:
另一端做成浮动端是为了解除哪个方向的什么约束?

网友D:
我以前的单位买过一台意大利的数控龙门镗铣床,跨度五米左右,两个立柱都装有直线导轨,都是固定的,并且两侧都有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横梁一端固定在滑块上,另一端是否需要做成浮动结构
需要做成浮动的,一端用线轨一端用滑轨或滚动导轨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一分二的结构是否也存在我担心齿条齿距误差问题,就是齿距累计误差导致两边走的的距离不一样了最后卡死!横梁行程8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端做成浮动端是为了解除哪个方向的什么约束?

沿横梁方向的。

网友(点评):
有反馈,伺服电机可以进行=微调,不可能会有一个齿的误差,更不可能憋住

网友(点评):
沿横梁浮动,是为了减少横梁两端导轨因横梁伸缩产生的力。担心憋住是齿条齿距有误差,为什么有一个齿的误差才会憋住?是不是误差大于齿隙就憋住了啊?

网友:
主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横梁一端固定在滑块上,另一端是否需要做成浮动结构
需要做成浮动的,一端用线轨一端用滑轨或滚动导轨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1.关于横梁的固定,我是想一端是上银的直线滑轨。另一端浮动也采用上银的直线滑轨,只是滑轨的方向是和横梁平行的。
2.一分二的结构控制上比较好做。但会不会出现我担心的齿条齿距误差积累(横梁行程8米,最后两端走的距离不一样),最后卡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单位买过一台意大利的数控龙门镗铣床,跨度五米左右,两个立柱都装有直线导轨,都是固定的,并且两 ...

谢谢回复!
有没有注意到传动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悬浮的,温度影响不大的,可以双驱动,丝杆也可以齿条,我作过3米的,没问题

谢谢回复!
您指的不能悬浮是有什么担心吗?5米温度影响应该不小,两端直线导轨,滑块和滑轨之间的间隙十分有限。
您做得结构是双驱还是单驱?是齿轮齿条传动结构吗?

楼主:
嗯,这个可以,电机厂家能实现

网友:
只看了楼主发的两张图片,感觉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机架分为左右两部分,那么怎么保证两侧导轨直线度以及平行度,就楼主所说的条件,必然是要两侧双驱动的方式,担心啮合间隙的话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不可能是整根齿条5米长,市场上标准的基本上都是1米一根(比如APEX厂家,齿轮齿条包括减速机都有),至于说的卡死问题,个人认为主要取决于导轨的直线度以及平行度,与齿轮齿条传动关系不大,楼主想办法保证导轨的安装精度即可。

网友E:
楼主可以想办法改进机架结构,精度方面尽可能采用单件自保,不要一分为二,必须要采用一分为二的话,可以做工装,机架加工完成之后进行装配,待安装调试全都合适之后。再卸掉工装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有没有注意到传动形式?

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

网友:
我来水个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想办法改进机架结构,精度方面尽可能采用单件自保,不要一分为二,必须要采用一分为二的话,可以做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两侧支撑跨度5米,长10米,从加工和运输看分开比较好。
初步想装配时采用激光打导轨安装面的直线度和平行度,调整会麻烦些。

网友F:
3C机床是有做过机械手整体移动的,跨度都是和你一样。但是6轴机械手无论倒挂和侧挂都需要消除机械手内部的间隙误差。

希望要把机械手最大工作范围求出重心在哪,这样反推导轨的负载。如果有冲击和加速度都需要放大安全系数。

网友:
不建议有一端做浮动,长期使用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不稳定。如果楼主担心双轴驱动不同步的现象,可以选用大负载的电机,放置在中央,再增加一个同步换向器系统,使两侧的齿轮旋转速度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您指的不能悬浮是有什么担心吗?5米温度影响应该不小,两端直线导轨,滑块和滑轨之间的间隙 ...

我做的齿条双驱。你可以先做不悬浮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用导轨支撑力是不是有点不够,我看日本基恩士光学三坐标,也是脑袋比较大,他们采用的是导轨+导柱+传感器,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3C机床是有做过机械手整体移动的,跨度都是和你一样。但是6轴机械手无论倒挂和侧挂都需要消除机械手内部 ...

非常感谢回复!
导轨选型是计算了机器手最远状态负载的。

网友(点评):
还有加速时动载需要计算。

网友(2021-04-15):
想请教一下,您最终采用的固定方式是哪一种呢?考虑另外一端浮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