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圆管的焊接工装设计方案

楼主(2019-02-11):
需要设计一个焊接工装,要求把白色的铁块定位焊接在圆管上,怎样设计一个方案能够把铁块压在圆管上,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精度要求?尺寸要求?人工焊?

网友:
汽缸直顶就可以了

网友B:
圆管和压块分别多大尺寸?还有其他要求?

网友C:
V块放在端面轴承上,上面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尺寸要求?人工焊?

人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块放在端面轴承上,上面压一下。

没明白您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管和压块分别多大尺寸?还有其他要求?

圆管就直径200,块就长80,宽45,厚10的一个铁块,人工焊接,要求定位焊接

楼主:
怎么解放出双手然后焊接呢,气缸怎么顶呢

网友D:
压块的 焊接精度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块的 焊接精度有要求吗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设计一个工装能把铁块压在圆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设计一个工装能把铁块压在圆管上

这个思路可行吗?

楼主:
感谢您的想法,现在我的这个圆管他是一个立柱,下端是埋在地下,上端呢也是有东西,也就是说没办法套在圆管柱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设计一个工装能把铁块压在圆管上

可以说一下工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一下工况吗

工况就是圆柱形的立柱,下边埋在地下,上端也有东西,然后如图要把铁块焊接在圆柱上,现在的问题上怎样能让焊接更容易一些,设计一个焊接工装夹具,解放焊工的双手,然后焊接

网友E:
|詹姆斯007发表于 02-12 00:08

图2是焊接什么产品?这么大的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2是焊接什么产品?这么大的圆管!

您发的是什么?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解放出双手然后焊接呢,气缸怎么顶呢

做个方框支架就可以了,还用细说吗

网友G:
能否用小的螺钉将方块安装在圆管上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方框支架就可以了,还用细说吗

柱子好几米高,做支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用小的螺钉将方块安装在圆管上再焊?

原则上是不能破坏柱子的,柱子得承重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圆管就直径200,块就长80,宽45,厚10的一个铁块,人工焊接,要求定位焊接

改方块的作用是什么?与管体属于腔体连接还是只是焊一块方块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则上是不能破坏柱子的,柱子得承重很多。

其实按照之前的我那个思路或者其他铁友的方案,你做成分体对开两半的然后连接就好了。你这个条件肯定是要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方块的作用是什么?与管体属于腔体连接还是只是焊一块方块上去?

只需要焊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按照之前的我那个思路或者其他铁友的方案,你做成分体对开两半的然后连接就好了。你这个条件肯定是要 ...

不是特别的明白

网友:
夹住再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柱子好几米高,做支架不合适

连个方框都懒得做,看来数量也不多,还是别做工装了,手扶着点一下就固定了。或者用502 拈

网友H:
管与板中间缝隙两边各做两个加强筋,如果间隙小可以直接周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个方框都懒得做,看来数量也不多,还是别做工装了,手扶着点一下就固定了。或者用502 拈

算你厉害,你说立柱4.5米高,怎么做支架,浪费不?

楼主:
现在就是想怎么夹住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与板中间缝隙两边各做两个加强筋,如果间隙小可以直接周焊

不是特别的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算你厉害,你说立柱4.5米高,怎么做支架,浪费不?

这么说你的工装是想固定到圆管上了。有固定工装的时间已经焊完了,你第一个图谁能看出管有多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怎么夹住的方案

就是这个大概样子,你根据现场情况变通一下,看你的精度要求应该也不高,旱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大概样子,你根据现场情况变通一下,看你的精度要求应该也不高,旱涝就行

这各方案试过,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你的工装是想固定到圆管上了。有固定工装的时间已经焊完了,你第一个图谁能看出管有多长啊

我的错,不要生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是不能破坏柱子的,柱子得承重很多。

钻个小螺孔能对管的强度有多大影响?况且还要焊接的.

网友:
圆管下面垫个V型槽,上面装个气缸顶住小块就直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