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结构?

楼主(2019-02-11):
1.这种结构正常的情况下是锁紧状态。如果使得关节处转动那么需要掰开某个装置。
2.这种结构越简单越好。
3.这种结构要经得起长期使用,比如一天旋转10次。
4.这个结构不能使用电磁或者电子,比如图中所示,A可以看成一个整体,在A需要调整位置时需要操作B结构的一个按键,使得A可以旋转,当A调整好位置后,B自动锁紧。

网友:
可以手动松开弹簧复位的离合器,比如可以手动开启的单向离合。

网友:
这不就是牙科用的口腔照明灯么。

网友(点评):
厉害了,这都能看的出来

网友(点评):
还真的不是,哈哈

网友:
参考小电风扇,手动调整角度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网友:
表架,易个升支臂

网友:
纯机械式不好做成联动,建议A和B关节分开锁紧,靠螺纹紧固,各锁各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来固定千分表的 表架就可以满足要求吧!各种方向可随意调节,分3节活动手臂 旋紧手轮整体固定,底座用磁铁 手动控制开合

网友(2019-05-24):
看挂重的要求,可以类似台灯的结构,可以类似千分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