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机械运转情况预估

楼主(2019-02-11):
我有一个这样的机械,由于达不到要求
http://www.cmiw.cn/thread-966184-1-1.html
请问如何用软件模拟这个机械的速度和达到的预期效果呢?
请问用什么软件呢?谢谢大家。我看那论坛里软件有好多,不知道哪个适合我,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是不是一个空间机构,在运行中有液体流动。参考另外帖子中“旋转速度过快导致出现了离心力。降低速度或者把模具放到中间即可”
1)用3DCAD,做出这个空间机构的运动模型,可以实际模拟运动状态。相类似的是空间机构检查干涉。现在常用的3D-CAD软件,如sw。proe等都能做
2)二次开发,计算出机构上一些关键点的速度,角速度。这个有点难。因为现有的CAD软件,好像没有这种功能,只好自己开发。
有了这些基础功能,就能分析和模拟了
有的软件带流体力学的功能,就像有些软件带有限元软件一样。如果有,可以省掉不少的工作

网友B:
毕业设计时接触过MSC的ADAMS,专门搞动力学分析,他家CAE软件很多,飞机、汽车、流体、热力分析模块都有,你看看单纯用ADAMS玩玩看,我也不精通。
如果单纯是动画分析,做个动画并标记好,自己分析下受力,一般3D软件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空间机构,在运行中有液体流动。参考另外帖子中“旋转速度过快导致出现了离心力。降低速度或者把 ...

感谢回复,确实感觉这个有点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设计时接触过MSC的ADAMS,专门搞动力学分析,他家CAE软件很多,飞机、汽车、流体、热力分析模块都有, ...

谢谢,那我试试ADAMS。感谢回复帮忙。

网友:
CAE结构分析,还是ANSYS好用,入手快,操作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