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等级影响工件价格

楼主(2019-02-12):
刚入职不久,对工件成本这一块了解较少,所以来社区请教一下。

比如我一个40的孔,公差H7  和  H6   价格差距会有多少?

像常标的+0.01 到 +0.03   这个公差   相比较与上两者价格哪个更贵?

求教 ,谢谢!

网友:
现在的机床精度的话,6级和7级差距不大,我们公司的供应商从来没有给加过钱,但是5级以上就贵了,必须要上磨床

网友:
公差等级不同,价格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使用哪种加工方法和数量吧。

网友:
公差要求等级越高,价格越贵,比如大的孔径尺寸要求较高的话,就需要增加一道磨削的工序,要是要求不高的话,车床就完全可以保证,个人认为,价格的高低也取决于工厂师傅的工艺安排水平和设备的加工能力,具体到价格会差多少真的没有一个表格或者公式可以套用的

网友:
精度高的,可能采取的工艺就不一样,用的设备就不一样,花的时间不一样,价格自然不一样。对于公差,不宜过于追求,合适就好,标之前考虑清楚该怎么加工

网友:
公差要求等级越高,价格越贵

网友:
不仅仅只有公差,表面光洁度1.6和3.2也差了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