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PLC连接

楼主(2019-02-12):
请问各位大侠,图片中的主电路和保护电路分别指什么电路?

电阻R1和R2是什么作用?

最右端的上下两个发光二极管,上面的作用应该是传递信号;下面的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
R1R2组成分压保护电路,下面的发光二极管是作为感应指示作用。机构动作到位,传感器检测到被检测位置时这个指示灯亮。

网友(点评):
请问保护电路是指传感器信号输入电路吗?主电路又是指什么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点评):
传感器和PLC连接的

网友:
LZ可以将传感器和PLC断开,人从端口向PLC里面看,PLC工作是由外电路提供的一个高或低的电平信号,R1/R2就将该电平信号分压給发光二极管,下面那个二极管是給人看的,亮与不亮表示信号的有无,上边那个是給PLC内部处理器读取的,起到将外电路输入和内部处理器元器件电路的隔离作用。
那同样从端口向传感器里面看保护电路也是保护传感器正常输出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传感器不能有误输出。主电路就应当是根据传感器原理产生的器件电路。而这两个V是同一个外接电源提供的。

网友(点评):
请问R2右边的单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保护电路(保护传感器正常输出的电路)有参考的电路图吗?

网友(点评):
关于R2,2楼有回;关于保护正常输出,就是让它有输出就输出不让它输出它就不能输出。因为外加电源有可能失控给到PLC外接端子上,产生误动作。应当是传感器的设计原理要求。

网友:
这对于我们机械????来说无疑是天书啊。

网友(点评):
没有学过?

网友A:
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头雾水

再加点左边传感器因情形接通和断开(输出);然后PLC接输入点有指示灯亮与不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