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台

楼主(2019-02-12):
目的是气缸带动连杆使轴旋转进而让旋转平台上的工件旋转,结构图见图片,分析一下
1.轴旋转,可是整个轴以及平台的重力是是通过台阶压在轴承内圈上,这样能行???也就是说轴承的内圈要承受轴及平台 工件的重力,轴承不压变形了吗? 见图1里的AA处,内圈被轴的台阶牢牢的压住,承受平台重力。
2. 为什么使用2个球轴承? 这种有轴向力的轴承设计为什么不是2个角接触?3.图1里面的BB处,轴是不是短了点??
4. 图2里轴承内圈和外圈之间的部分应该叫什么? 这3个能承受压力?

@面壁深功    @远祥

网友:
这个图看起来好像米思米里面的图啊。。。。

网友A:
话说,一个回转支承就搞定了,弄这么复杂真的有必要吗

zol
能不能上面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对装,下面还是用深沟球轴承,感觉承载要好一些
便宜的回转钢片回转支撑能发个连接不?呵呵
怕是没见过便宜的钢片回转支承
回转支承多少钱?两个深沟球多少钱?最小的回转支承直径也是200,摩擦阻力矩比深沟球大得多。

网友:
1. 看你有多大的承载,深沟球轴承轴向可以承受一定的载荷,可以这样设计,满足承载条件就行;
2. 用两个是为承受倾翻力矩,深沟球常见、便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3. 你指的那个应该是密封盖。

网友:
圆锥轴承可以解决轴向受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一个回转支承就搞定了,弄这么复杂真的有必要吗

钢片回转支承没听过,也搜不到,倒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片回转支承没听过,也搜不到,倒要请教。。。

实际上是早期的回转支承,九几年时候进口设备上算是比较常见的东西,至于名字是现场工人随口起的,内部也就这么叫开了。晚点发个照片吧,移动硬盘这会儿不在身边。

网友:
这个主要看力多大,就用啥轴承好了!够用就行

网友:
AA和BB是哪一类轴承?平台及工件给轴承的力是多大?

网友:
1. 深沟球能承受轴向载荷,具体承载力可以查阅产品样本,不过如果上方转台过重,就不适宜用深沟球作为上方轴承,可以考虑角接触或推力球轴承。
2.装两个是为了承受倾翻力矩,增强稳定性,可靠性。
3.下方你标的连杆的地方上面应该是由个锁紧螺母的,那个短的一节就是为了能让锁紧螺母侧面与轴承内圈侧面紧贴,但是这个模型上也短了太多了。。。。
4.你指的地方是防尘盖,比如带ZZ的轴承就是两侧金属防尘盖。防尘盖不能承受外力,很容易坏。

网友:
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径向力的一半

网友:
轴承承受的径向力比轴向力大两倍,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用轴承承受较大的轴向力。图片上的机构这么用肯定是轴向负载很轻的情况下,如果楼主后续有要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在深沟球轴承的受力方向再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推力球轴承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的安装设计方法。另外,楼主的这个图片是米思米IDEANOTE里面的机构案例,这个资料只可意会,不可全信,因为很多机构都很理论,安全系数设计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