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19-02-12):
传动的那个

网友:
里边那个是支撑用的滚轮啊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辊之类的,,,

网友:
支撑滚轮应该没有传动的作用吧

网友:
好像是摩擦轮传动

网友(点评):
开式齿轮传动

网友:
就是个支撑轮吧,你这个设备应该就是个筛子

网友:
筛网么   过滤的

网友:
更像似过滤滚棍类零件。

网友:
图右侧有齿轮,应该是直齿轮传动

网友:
漏网桶下面那个应该是支撑滚轮,应该不起传动作用

网友:
齿轮传动,底部那个应该主要用于支撑作用

楼主:
滚筒烘干

网友:
收割机转筒

网友:
应该是离心脱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