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公差配合如何选取呢

楼主(2019-02-12):
旋转手柄,通过轴的旋转带动齿轮旋转,进而带动齿杆上下运动;固定块是不动的;
2处的配合应该怎么取,轴套应该选取标准件;
1. AA处: 轴与轴套
      轴转,轴套不转;     ----------基孔制配合;过度还是间隙?
2.BB处: 轴套与块
     轴套嵌在块的孔内,都不动;   ----------基轴制配合;过度还是过盈?
@远祥

网友:
轴套的作用类似于滑动轴承,里松外紧好些。

网友:
AA处是间隙配合,BB处做成过渡或者过渡配合都不好,扳动手柄时间长了,BB面与固定块也会松动,何不用几个螺栓将左轴套与固定块固定一起呢?

左右两个轴套都是不动的,而轴是转动的。当搬动手柄,带动轴旋转时,左轴套的左端面与轴台阶、右轴套的右端面与轴台阶,轴台阶端面与轴套端面的的摩擦力很大,。。。

齿轮用紧定螺钉限制其轴向移动,时间长了,齿轮在轴上恐怕也会移动。

结构上的细节处理的不好,比如,该倒角的、该清根的、还有右端螺母与轴的联接等。

左右两个轴套为什么不换成球轴承呢?这个轴颈多大?是不是轴颈太小,轴承不好选?

网友:
为什么不做个连杆?

网友:
我也觉得搞个连杆挺方便的

网友:
AA处应该是基孔制,BB处应该是过渡配合。其实手柄这块还好,主要是圆柱齿传动嗯机构设计需要多多改善,这个升降功能不稳定,其他都是白搭。

网友:
最好都是基孔,配合你自己定,都行。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配合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