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只抽气的阻水的结构

楼主(2019-02-12):
各位大神,小弟需要用真空泵对一个有水的容器抽真空,用什么机构可以保证只抽气,如果抽出来水的话会自动关闭?自动排气阀可以吗? O7[32M(_@5A64]P8[YDZG[7.png

网友A:
自动排气阀跟你说的功能要求不一样。看看网上就能找到自动排气阀或排气阻水阀的资料。

网友B:
楼主要求对一个有水的容器抽真空,是不可能的,举两个例子:1酒精厂蒸馏加负压出来的是液体,2老裁缝喷水雾,也是利用负压。除非你有另一个隔离容器被抽真空,那有什么意义。楼主把要求说清楚了,大家给你出主意。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建议再增加一个除水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排气阀跟你说的功能要求不一样。看看网上就能找到自动排气阀或排气阻水阀的资料。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对一个有水的容器抽真空,是不可能的,举两个例子:1酒精厂蒸馏加负压出来的是液体,2老裁缝喷水雾,也 ...

大神,你好,是这样的,我需要对一个双层罐的夹层抽取真空,双层罐的厂家不一样,有些厂家会把抽气口放在夹层底部,有的会在顶部。在底部的话如果碰见双层罐漏水的话,底部有液体会导致抽出来液体。要求是不能有液体出来,所以需要一个结构在罐口,遇见液体自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建议再增加一个除水的功能。

大神,你好,是这样的,我需要对一个双层罐的夹层抽取真空,双层罐的厂家不一样,有些厂家会把抽气口放在夹层底部,有的会在顶部。在底部的话如果碰见双层罐漏水的话,底部有液体会导致抽出来液体。要求是不能有液体出来,所以需要一个结构在罐口,遇见液体自己关闭。

网友B:
理解为一个液体容器外有保护层起隔热作用,这个隔层必须是真空的,建议抽气口放在底下,连气带水一起抽出排出,如发现有水汽,立即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为一个液体容器外有保护层起隔热作用,这个隔层必须是真空的,建议抽气口放在底下,连气带水一起抽出排出, ...

可以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