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卡簧的定位尺寸?

楼主(2019-02-12):
如图,轴承外圈转,内圈和支撑轴不转;2个问题
1. AA:  轴承的厚度是6mm,右侧2MM,那么轴承座上开孔装卡簧的孔尺寸是多少呢? 大于8MM还是等于或小于8MM?
2. 轴上为什么留个槽,方便加工吗? 对轴承的支撑不太好吧

网友:
个人看法:(1)小于8毫米;
(2)可能是退刀槽;   对机加工不是太了解,仅供参考。

网友:
1、孔用弹性挡圈的沟槽尺寸在标准上能查到;
2、轴那个地方挖个槽子是清根作用,为了使轴承与轴台阶的端面装配时能贴紧。

网友(点评):
轴承清根是多余的,轴承手册有个圆角尺寸,只要那个地方圆角小于手册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段轴颈安装轴承,所以,需要磨削,设计成圆角,砂轮到不了轴台阶根部,这个结构是砂轮越程槽。

网友(点评):
而且轴肩也有跳动和表面要求。

网友(点评):
@未来第一站,是的。

网友(点评):
这个槽叫砂轮越程槽。

网友:
1、孔用弹性挡圈,查手册,套标准。
2、轴上的那个槽,术语叫——砂轮越程槽,

网友(点评):
对,装轴承的那段轴颈要磨削。

网友:
轴上的那个槽确实是清根用的,不过可以加工的小一点,太宽的反而不好,加工起来不费劲,车刀多走一点就是了

网友A:
图中有明显的错误,轴装上轴承之后拆不下来

网友(点评):
拆是应该可以拆吧

网友(点评):
看图上显示应该事轴承装不上去

网友(点评):
拆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明显的错误,轴装上轴承之后拆不下来

是因为BB处的台阶较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BB处的台阶较高吗?

对,轴承样本上是有对应各个配合尺寸及公差的,直接选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明显的错误,轴装上轴承之后拆不下来

结构的细节上需要修改。

网友C:
设计不是照葫芦画瓢(何况还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轴承样本上是有对应各个配合尺寸及公差的,直接选用就可以了

点赞,观察细致

网友:
这都有标准的啊

网友:
楼主还是别干机械了,从这个问题来看,你是理论和实际都很欠缺的,早点另谋生路吧

网友(点评):
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没办法。

网友D:
|Wukui*发表于 02-12 16:40楼主还是别干机械了,从这个问题来看,你是理论和实际都很欠缺的,早点另谋生路吧
机械靠自己领悟,一动不动就问别人,自己不多思考深思,也难有成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明显的错误,轴装上轴承之后拆不下来

不仅轴处的轴肩高,轴承座处的台阶也高,除了不好拆卸,也容易造成对轴承的密封圈造成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仅轴处的轴肩高,轴承座处的台阶也高,除了不好拆卸,也容易造成对轴承的密封圈造成磨损。

轴承座可以设置顶丝孔,用螺栓顶出来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靠自己领悟,一动不动就问别人,自己不多思考深思,也难有成就

这个有点言重了

网友:
1.安装弹簧挡圈孔的尺寸,可以看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检查轴肩的直径,避免弹簧挡圈安装时,与轴干涉,装不上去

8mm定位尺寸,大于小于等于,均可。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看途中安装情况,推荐小于等于8

弹簧挡圈本身厚度就有公差,沟槽加工时也会有偏差,考虑到这些问题,在设计沟槽的定位尺寸时,为了保证挡圈能顺利安装,要预留有间隙,间隙大小自行设计

2.B中沟槽,学名:砂轮越程槽。安装轴承的轴颈需要磨削,留有砂轮越程槽在轴类零件外圆表面磨削时方便退出砂轮或砂带而沿圆周方向开的槽。作用是:一、保证磨削到位;二、保证装配时轴承能与图中左端轴肩贴紧。

具体尺寸可参见 GB/T 6403.5

网友:
卡簧的安装尺寸槽要根据机械设计手册来制造,不要自己随意的设计,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常增一发表于 02-13 08:23
这个有点言重了

事实如此,除非家里有矿,不然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BB处的台阶较高吗?

它那个位置卡簧装上去也下不来,6毫米厚的轴承能有多大的直径?我查了下,目前标准轴承6毫米厚的外径最大是24  这么小的直径还有一根轴,卡簧钳都塞不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实如此,除非家里有矿,不然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大家不要这样,不要吓唬新人。

网友:
有点退刀槽与清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不是照葫芦画瓢(何况还画错了)

网友:
6毫米厚的轴承能有多大的直径?我查了下,目前标准轴承6毫米厚的外径最大是24  这么小的直径还有一根轴,卡簧钳都塞不进去吧。
退刀槽与清根的作用,砂轮越程槽

网友:
选卡簧是要看一下卡簧的最大通过内孔是不是比轴径大

网友:
卡簧尺寸,你参考机械标准件安卓版。。。

网友(点评):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徐威_ouZZS发表于 02-15 16:44选卡簧是要看一下卡簧的最大通过内孔是不是比轴径大

看27楼,有设计尺寸输出

网友(点评):
看清楚,人家是孔用卡簧。。。

网友:
|nieting1203发表于 02-13 11:131.安装弹簧挡圈孔的尺寸,可以看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检查轴肩的直径,避免弹簧挡圈安装时,与轴干涉,装不上去

8mm定位尺寸,大于小于等于,均可。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看途中安装情况,推荐小于等于8

弹簧挡圈本身厚度就有公差,沟槽加工时也会有偏差,考虑到这些问题,在设计沟槽的定位尺寸时,为了保证挡圈能顺利安装,要预留有间隙,间隙大小自行设计

2.B中沟槽,学名:砂轮越程槽。安装轴承的轴颈需要磨削,留有砂轮越程槽在轴类零件外圆表面磨削时方便退出砂轮或砂带而沿圆周方向开的槽。作用是:一、保证磨削到位;二、保证装配时轴承能与图中左端轴肩贴紧。

具体尺寸可参见 GB/T 6403.5
看27楼,机械标准件安卓版。。。

网友(点评):
楼主使用的是孔用挡圈,麻烦看仔细了,谢谢

网友:
1、你说的卡簧槽尺寸以及定位尺寸,手册上能查到,很详细
2、应该是退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明显的错误,轴装上轴承之后拆不下来

轴肩尺寸差太大,理论上轴的直径不应该超过轴承内圈的外径以方便拆卸,针对紧配场合。松配无所谓的

网友:
|徐威_ouZZS发表于 02-15 16:44选卡簧是要看一下卡簧的最大通过内孔是不是比轴径大

看27楼了

网友:
|风铃蔠发表于 02-14 16:10
它那个位置卡簧装上去也下不来,6毫米厚的轴承能有多大的直径?我查了下,目前标准轴承6毫米厚的外径最大是24  这么小的直径还有一根轴,卡簧钳都塞不进去吧。

请看27楼设计软件输出。。。

网友:
|yzhflypig发表于 02-12 15:12这都有标准的啊

看27楼设计软件,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