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pu管该选多粗的呢?

楼主(2019-02-12):
RT,在选气路气管粗细的时候很犹豫,有时候都是6个粗,有时候进口是8或10的气管之间是6或4的,弄得特别乱,各位在选气管时都怎么考虑呢》??

网友A:
一般气缸选用书上都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气缸选用书上都有说明的。

这个没找到,还请明示

楼主:
这个比较笼统,貌似还和缸径,行程,负载有关系?

网友B:
根据气动设计手册的管径计算公式   d≥4.61x(q/v)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气动设计手册的管径计算公式   d≥4.61x(q/v)0.5

公式前面的系数跟q,v的单位有关系,把q,v的单位做个说明,后面的0.5应该是(q/v)开0.5次方。这个公式需要知道气阀或者气缸或者耗气元件的耗气量和气流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找到,还请明示

就这样选取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我们的标准是缸径12(包括)以下用4MM外径气管
缸径12到80(包括)用6MM
缸径80以上用8MM

网友(点评):
跟气缸长度也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目录上的气管和阀的选用主要是看缸径。大缸径,大行程的气缸比较多的话还要记得选用大流量的空压调理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选取就差不多了。

嗯这样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标准是缸径12(包括)以下用4MM外径气管
缸径12到80(包括)用6MM
缸径80以上用8MM

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选取就差不多了。

你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挺不错的

网友(点评):
很多气缸厂家的书都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选取就差不多了。

正解

网友:
选日本千代田的气管吧!加微信13922917652,我发你资料!

网友:
计算很少,主要看用的阀吧和阀的通经保持一致。

网友:
|yzhflypig发表于 02-13 08:02
就这样选取就差不多了。

层主威武!

网友:
一般治具或自动化设备基本上气缸都不会超过缸径80,而32缸径的管螺纹只有M5,对应的接头管管径只有6,所以已经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