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旋转夹持工件

楼主(2019-02-12):
见图片,将工件从A夹持到B带上,并且旋转了180;
旋转180度靠旋转臂旋转90度+连杆自身旋转90度复合而来;
1. 分析旋转臂的90度旋转;
电机——齿轮传动-----旋转臂旋转90度;
其中支撑轴1不转,上面的2个轴承转外圈,内圈不转。
2.  分析连杆自身旋转90度。
旋转臂旋转90度过程------连杆推动关节杆-------连接臂2旋转----- 轴承内圈和支撑轴2旋转----工件自转;

问题来了:
1. 连接臂1是不动的,那么为什么它与支撑轴1之间还要搞一个键连接? 支撑轴是固定死的;
2. 连接臂1的孔和关节轴承直接接触旋转吗? 这个摩擦旋转不需要轴套什么之类的零件??
3. 如何设计保证旋转臂转90度时,连杆驱动的连接臂2的轴自转也是90度,从而零件正好旋转180度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1、问题1的出发点就是错的
2、关节轴承有内嵌轴套的
3、一个标准的连杆机构,Sw草图里简化一下,画出来,如何实现的一目了然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2-12 15:511、问题1的出发点就是错的

2、关节轴承有内嵌轴套的

3、一个标准的连杆机构,Sw草图里简化一下,画出来,如何实现的一目了然
是的,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网友:
这是不是一个联杆机构啊?

网友:
这个机构的优势是想达到联动旋转,但问题是如何能使夹爪转到所需要的角度,比较理论啊,实际当中不太敢用。

网友:
米思米上的设计案例

网友:
这个你要通过机械原理四杆机构一章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