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滚挂镀设备的大神在哪,求赐教

楼主(2019-02-12):
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
还没有见到过同时实现两个工艺的设备,一般都是分开的。因为滚镀与挂镀主要区别在于电镀设备、工件装夹上,镀层厚度,挂镀是工件装夹在挂具上,滚镀是工件装入滚筒内,挂镀适宜大零件,每挂数量少,镀层厚度10μm以上的工艺,滚镀适宜小零件,每筒数量多,镀层薄10μm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