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竖直安装的轴承和卡圈

楼主(2019-02-12):
如图,支撑板和轴承座是螺纹连接,旋转的;带动轴承外圈旋转; 支撑轴是固定死的,不动;
问下,这个卡圈会不会旋转呢? 和轴承的外圈上端面之间有摩擦吗? 应该留间隙吗?

网友:
为什么不选角接触轴承呢

网友:
好繁琐 用轴承外圈做定位多好

网友:
卡圈和轴承座,轴承外圈,没有相对运动

网友:
卡簧一般不用于承力

网友A:
这轴承座应该反过来设计,然后不要卡簧槽。。。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
圆锥轴承好点吧

网友:
设计结构形式有点老外。

网友:
卡簧会跟着转。肯定不留间隙(国标卡槽宽度比卡簧大)。参考楼上某位的意见,反过来,竖直方向的力承力在轴承座上,而不是在卡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座应该反过来设计,然后不要卡簧槽。。。看着就不舒服。。。

正解,hhh

网友:
弹簧挡圈不会旋转

由图可见,挡圈本身是不会在轴承座内发生转动的。如果要转动,那么需要动力来源。由图可见动力只可能来源于轴承外圈。但是轴承外圈和轴承座有配合,轴承外圈是不会转动的(除非轴承卡死),那么挡圈就缺少了动力源,就不能转动了。

不发生转动,就不会产生摩擦。

间隙,保证挡圈安装方便就好。

网友:
那个叫卡簧,楼主是刚毕业的学生吧?看你发了这么多的结构设计学习,学习劲头足啊!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