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日本输送机构图纸求教

楼主(2019-02-12):
此装置左端是一个电机带动一个主动轮,右端是一个从动轮,从动轮两端用弹簧顶着,中间是滑倒,滑倒下挂着需要拉动的装置A,中间比较粗的红线是钢丝绳,钢丝绳两端分别和A的两端相连,右端主动轮运动可以带动装置A左右运动,这个结构那位大神用过,这难道不打滑吗

网友:
这东西不是拍脑袋就能给结论的,要参数尺寸计算才能确认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图片中零件和描述对应不起来,左端是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动钢丝绳的滚轮转动,右边的是什么?你说的A是哪个零件?

网友:
我估计钢丝绳表面应该需要处理的,比如涂抹沥青类的防止打滑。

网友:
负载?张紧力?输送精度?

网友B:
钢丝绳应该是比较细的,例如3mm,见过类似机构,应该负载不会太大,通过弹簧张紧,基本能保证使用要求

网友:
明确的说,会打滑……不过使用没问题。负载大的话主动轮那边可以不使用普通滑轮,使用类似螺纹的槽轮,钢丝绳绕个几圈在出来。

网友C:
没有照片不好想象啊

网友:
如果张紧力、装置A的负载等等在合理范围内就不会打滑啊,小牛拉大车不仅打滑,其他构件也受不了

网友D:
没用过,怕打滑为什么一定要用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怕打滑为什么一定要用钢丝

这是再来图纸,已经有成品,我不懂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照片不好想象啊

我也没图片呀,就整了几张图纸让把这个设备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绳应该是比较细的,例如3mm,见过类似机构,应该负载不会太大,通过弹簧张紧,基本能保证使用要求

原来图纸上是10mm钢丝绳

网友(点评):
那负载什么情况呢?我见过类似的只是打开关上盖子用的,10mm的钢丝绳弯折都是问题,除非主动轮和滑轮都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零件和描述对应不起来,左端是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动钢丝绳的滚轮转动,右边的是什么?你说的A是哪个 ...

装置a就是我圈住的那个

网友E:
肯定没问题,我们单位做过,摩擦力刚刚的,靠右侧从动轮来调节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没问题,我们单位做过,摩擦力刚刚的,靠右侧从动轮来调节松紧

这个主动轮加工成光面的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主动轮加工成光面的行吗?

可以,你运动机构整体是靠滚轮滚动摩擦,摩擦系数不是很大,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你运动机构整体是靠滚轮滚动摩擦,摩擦系数不是很大,没有问题

这个机构有没有相似的计算方法,找了好多都没找到,今天发现跟电梯曳引机构挺像,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个计算,你们以前做这个结构时算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有没有相似的计算方法,找了好多都没找到,今天发现跟电梯曳引机构挺像,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个计算 ...

当然要计算,这么简单的计算你都不知道怎么算吗?

网友F:
这个打滑应该是靠涨紧机构来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要计算,这么简单的计算你都不知道怎么算吗?

还真是不会算🙈,大哥赐教赐教吧🙏,我的qq984782509麻烦您加下,我好好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打滑应该是靠涨紧机构来消除。

右边有弹簧撑着,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
钢丝绳的一头是固定在轮子上的吧???然后在轮子上绕应该不会打滑???

网友:
极限会出现打滑,不过一般没问题,负载不是特别重,轴向行走的摩擦力不大,涨紧后轮子和钢丝绳的摩擦力比负载行走的摩擦力大的多。

网友:
有弹簧张紧机构和专用的张力控制器,好像玻璃行业的快速传输用的比较多

网友:
左端是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动钢丝绳的滚轮转动

网友G:
根据负载钢丝绳在主动这边多绕几圈避免缠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负载钢丝绳在主动这边多绕几圈避免缠到一起就可以了

你们做过类似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