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焊件生成模型

楼主(2019-02-12):
大神们。。。。这种焊件结构只能画轮廓拉伸吗,这样效率很低,难道没有别的方式作出来吗。
像是SOLIDWORKS一样,用型材库直接生成

网友A:
有,结构设计模块里面有,不过没有国标的型材库,需要自己做库

网友:
看来还是小弟SW比较好用。毕竟标件和国标的型材库都给你建好了。

网友B:
你可以在有型材库的里面建好了保存再打开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有型材库的里面建好了保存再打开撒

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构设计模块里面有,不过没有国标的型材库,需要自己做库

能说说嘛。详细的讲讲,或者给个教程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

你可以在有型材的地方弄好保存为step,然后在你需要的地方打开。个人意见

网友C:
型材库只能拉方方正正直条的结构,倒角切掉的还是需要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材库只能拉方方正正直条的结构,倒角切掉的还是需要自己弄。

看来CATIA做产品还是不错的。搞非标效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