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9-02-12):
哪种电机能转180度往返?

网友:
饲服或步进,需要电器来控制它正反转。

网友:
伺服    步进   普通电机   都可以

网友:
都可以,关键是控制

网友:
换成180°的摆动气缸或摆动油缸可好?

网友:
这种电机不好买到,也不好控制,最好前面加一个分度器,最有经济型,对电机的使用也不会有大的损坏!

网友:
为啥一定要电机直接驱动反转

楼主(2019-04-20):
谢谢各位,已确实旋转180度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