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UG10.0电脑配置需求

楼主(2019-02-13):
我主要是设计单机  装配图零件图工程图加起来最大400M吧。现在公司部门主要做夹具,零件不多,所以都还用的UG的建模环境绘图的。我负责非标设备,想启用UG的装配模式或者用SOlidworks,来画,想让公司IT部门申请升级配置。让软禁顺畅运行。
但IT的同事问我,我需要什么配置,我无言以对特来请教各位。
如下是当前电脑配置的信息,我需要升级成什么样的呀?

当前电脑配置

当前电脑配置

当前电脑配置

当前电脑配置

网友:
专业图形显卡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品牌 型号什么的有吗?

网友:
内存4G有点小,加到8G,其它都还可以,根据你的使用要求加个内存条最经济。

网友:
CPU还可以,内存直接升级到16G,8G可能勉强够用但不爽,真的不爽,公司电脑,可以就搞个3000来块的图形卡,不行就搞个1060
不然小打小闹没意思,不如直接开水浇机箱换新的

网友:
SOLIDWORKS 2018建议64位系统,cpu3.3 GHz 或更高,内存16GB(建议 ECC RAM),显卡大概1500左右的K620也基本可以跑动(K620通过SW2018的认证,其实性能也就相当于600左右的普通显卡),所以显卡可以牺牲点稳定性,弄千元左右的普通卡代替
所以CPU可以选择i5 8400(2.8GHz,最大睿频4GHz)或者AMD Ryzen 5 1500X,建议选A平台吧,CPU加主板大概能省1千多,加到内存或者显卡上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建议全部换了,这电脑估计做表格都卡

网友(点评):
做表和画零件图都不卡,UG建模模式下可以比较顺畅的画图

网友:
处理器建议8代I7以上配置,建议使用至尊处理器(能支持4通道内存),安装64位系统,内存建议32G起步,满足同时打开多个装配体和部件,整列磁盘防止突然出现的故障导致工程文件的丢失,显卡推荐NVDIA P3000以上,专业卡在软件上有鸡血BUFF,全面碾压游戏显卡,显示器建议采用10bit面板,10亿色的屏幕你看见就会忘不了。
成谜于PC技术不能自拔的小工,现在使用HP移动工作站,HP工作站全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