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落螺丝与乐泰螺丝胶

楼主(2019-02-13):
请问各位大神。我们公司做机械设备的,现在螺丝紧固用的 是乐泰螺丝胶,但是这个效率比较低。现在市面有耐落螺丝,但是这个没有使用过,不知道这个耐落螺丝的效果与打螺丝的对比怎么样?请问有大神知道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耐落螺丝就是螺丝上涂了耐落胶,防松的,一般能保证拆卸四五次;
耐落胶有点类似AB胶,很多小颗粒,拧紧的时候就把小颗粒挤破,发生反应后增加附着力和粘接力来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落螺丝就是螺丝上涂了耐落胶,防松的,一般能保证拆卸四五次;
耐落胶有点类似AB胶,很多小颗粒,拧紧的 ...

谢谢你,我的意思是耐落胶螺丝防松效果跟打螺丝胶怎么样?能否轻易拆除?能否保证螺丝不松脱?等这些方面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