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19-02-13):
大佬们,想请教个步进电机选型的问题
如图结构:步进电机带同步轮,同步带带滑块上的负载横向移动,负载15kg,同步轮半径18mm
1s内走320mm,加减速都是0.5s,这个电机的力矩需要多大?还有这个惯量要怎么算?

如果步进电机参数如下
电机转子惯量1000g·cm^2

电机保持转矩3.5N·m
能按要求带的动吗?
若缺了条件还望指出。

楼主:
这一个表我也有,但算出来不明不白的,感觉差很多,不踏实啊

网友:
扭矩:按负载加皮带带轮质量共20KG,效率0.9    所需转矩=20*9.8*0.018/2=1.764N.M
      1.764除以机械效率在乘安全系数1.5=2.94N.M<3.5N.M
    符合要求。
惯量:
    负载+2个滚轮=20*1.8平方/4+2*1.8平方/8=17.01 KG/CM平方
    惯量比17.01/1=17
   惯量比好像有点大了啊
有大佬指点吗

网友A:
按照楼主给出的信息,只能进行粗算,因为没有滑块重量,没有皮带轮自身惯量

先说粗算

根据我的理论,首先应该校核的就是惯量比,如果惯量比不合适,其他要求都符合也是没有用的

折算到电机侧的负载惯量 = 15*1.8*1.8 = 48.6 kg*cm2
根据楼主给出的信息,电机自身惯量为 1kg*cm2
惯量比为48.6,这个比例显然太大了点

其实当你看到同步带和伺服/步进电机搭配的时候,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减速机,屡试不爽,跟象棋里面的当头炮把马跳一样,照着做就好。因为基本没有其他选择。

既然是求助了两项,那我们不妨再把扭矩也计算一下

楼主交代了要在1秒之内走320mm,0.5秒加速,0.5秒减速。
从这个信息里面可以知道,最大速度为0.64m/s,加速度为1.28m/s2
因此加速扭矩就出来了:15*1.28 = 19.2 N,经过皮带轮转换后扭矩为19.2*0.18 = 3.456 N.m

由此可以看出来,增加减速机是势在必行的了。

另外一个楼主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转速了,如果你去查询步进电机的扭矩-转速曲线的话,就会发现,步进电机随着转速的增加,扭矩是迅速下降的。因此用保持扭矩来计算,本身就是非常不准确的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耐心回复,学习了,已打算用伺服加减速机

网友:
拿走不谢

网友(点评):
省点威望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f7GyaM1vYeYY8c09INM0w 提取码:7h5k

网友(点评):
换一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1up6bpaCOOXd5idh4xAgQ 提取码:8xvd

网友:
所有的回答都没有考虑摩擦系数,6楼相对的是最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给出的信息,只能进行粗算,因为没有滑块重量,没有皮带轮自身惯量

先说粗算

加速扭矩为什么是加速度直接乘质量?这样子出来的不是力么?F=ma

网友(点评):
这点是我的失误。确实是F,经过皮带轮直径转换之后才是扭矩

网友B:
@尘世天涯 麻烦大神看看算的对不对。
另,如果计算没错的话,电机工作转速1300+,我记得步进电机一般工作转速在1000以下,这种情况怎么办?换伺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尘世天涯 麻烦大神看看算的对不对。
另,如果计算没错的话,电机工作转速1300+,我记得步进电机一般工作 ...

大侠既然问了,我就说几句

通常来说,如果是导向机构是导轨的话,摩擦力可以不做计算。即使是在精算里面,仍然可以忽略,因为即使是精算,也会有很多预估的值,或者无法验证的值,摩擦力在整个计算里面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小,因此可以直接忽略。

另外要说明的是,扭矩的最大值一定是出在加速段上,如果是竖直轴,则出在向上的加速段上

根据皮带轮重量计算自身惯量的方式是错的,即使同样重量,同等直径的皮带轮也可以有很多种转动惯量,大侠给出的公式只适合均质分布的圆盘。

计算得到的转速对于电机来说是不是偏高,还要结合扭矩看,不能只看一个参数。只要电机在这个转速下仍能够提供加速扭矩,就算是合格的。

安全系数,我认为不可取。原因也很简单,所有的理论,包括厂家的选型软件里面都不会出现这个安全系数,因为不管设置多少,都没有理论依据,哪怕是经验值都没有。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300转以上力矩丢失就很严重,对于步进电机来说确实偏高了

网友(点评):
另外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有些步进电机厂商产品手册上的选型计算也是有这个安全系数的,我们计算都是比较理想,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增加这个安全系数保险一点

网友(点评):
关于安全系数这一点我并不认同。在我做过的几百个选型计算里面也从未使用过安全系数,因为从未在任何一个权威资料里面见过。如果楼主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既然问了,我就说几句

通常来说,如果是导向机构是导轨的话,摩擦力可以不做计算。即使是在精算里 ...

这个是雷赛步进电机厂商官网上的,权威应该算不上吧,但至少可以参考,说明安全系数还是有必要的  http://www.leisai.com/cn/fwyzc/info_51_itemid_148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雷赛步进电机厂商官网上的,权威应该算不上吧,但至少可以参考,说明安全系数还是有必要的http://w ...

感谢楼主分享。如果是厂家给出来的官方资料里面有,自然是可以作为参考。当然给出的选型方法也只适用于该品牌。

是我的表述太片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既然问了,我就说几句

通常来说,如果是导向机构是导轨的话,摩擦力可以不做计算。即使是在精算里 ...

回大神,
1.导轨导向的摩擦力确实可以忽略,只顾闷头计算,没考虑到这一点。
2.带轮惯量计算确实不对,这里只是计算做个参考,忘记注明了。
3.安全系数的问题主要参考自东方马达的一份技术资料,下面附上资料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GBuw1nCtZ0-HQWLtThcdg
提取码:qlr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大神,
1.导轨导向的摩擦力确实可以忽略,只顾闷头计算,没考虑到这一点。
2.带轮惯量计算确实不对, ...

感谢大侠分享。

这个资料我有的,1.5~2的安全系数确实是注明在步进电机选型步骤里面,想来很多国产品牌也是参照了的

但是:伺服电机选型里面也出现了这个系数,就让我对整份资料的权威性产生了质疑。我曾经咨询过几个伺服品牌的技术支持(包括力士乐,施耐德,倍福),他们的软件里面都不曾出现过这个系数。
教科书级别的选型从来都是用均方根扭矩和均方根转速的,虽然这个方法并不实用也不方便用,但是简单粗暴的在权威性的选型指导里面给出个安全系数的做法,却是非常不专业的。

网友:
7h5k

网友:
学习了,请教一下,步进电机随转速增高,转矩下降的很快,如果加上减速机后,他们转矩下降跟之前不加减速机的转矩下降的速度是不是呈线性的?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2019-10-19):
28.39Ncm 的必要轉矩 分別在 選擇電機的分布轉矩 速度曲線內即可...

网友(2023-01-14):
引用 网友B:
@尘世天涯 麻烦大神看看算的对不对。
另,如果计算没错的话,电机工作转速1300+,我记得步进电机一般工作 ...

请问一下,您这个加速转矩的公式是怎么推导的?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