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设置配置材料属性后颜色不变化

楼主(2019-02-13):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下solidworks如何设置配置材料后颜色不变化,百度没搜到怎么搞,咨询下论坛的各位。
如图我一个防撞块,未配置材质前我把它调成黄色,修改材质为聚氨酯后,颜色就随材料变化了。我又得把它改成黄色。
我希望所有零件配置材料后,颜色还是按我原来随机分配的,请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你把聚氨酯的材质里面的属性该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聚氨酯的材质里面的属性该没掉

花了十几分钟把所有材料的这个选项都取消了,好麻烦。。。

网友(2021-03-30):
解决了吗  什么方法?

网友(2022-01-03):
需要先修改零件模板,将材质外观里面的应用次外观前的√取消,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要不然每次都要这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