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对节流阀两端压力的疑问

楼主(2019-02-13):
请大佬帮忙看看吧。
图比较草率,不好意思.
想问下在旁路油液不流动,主路流动的情况下,节流后压力是否下降?

网友:
你好,根据图示公式,可初步给出如下结论:
(1)在节流阀有流速的情况下节流阀前后会有一个压力差(一般情况下经过节流阀后压力会有所降低,但是在负载突然变大时也可能在某个瞬间节流阀后的压力比节流阀前的压力大)。
(2)在节流阀没有流速的情况下,其前后压力差为零。
综上,你的节流阀后连接的是“密闭容器”,可认为节流阀处流量为零,因此,节流阀后压力没有下降。

网友:
右边那个密闭容器应该就是泵出口管路系统压力的缓冲罐吧, 如果泵出口压力恒定理论上缓冲罐中的液面几乎恒定的,但是实际中缓冲罐中的液面是上下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