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长的公差如何选择

楼主(2019-02-13):
各位前辈,麻烦帮忙看一下,下图轴长L的公差该如何选取,选小了端盖压紧轴承轴承,容易把轴承憋死;选大了轴承窜动会有磨损。

网友:
轴长一点,链轮传动,你需要这么精密?

网友A:
两个轴承之间夹个轴套,作为轴承内圈的限位,轴(L)可以给负公差,或者直接少给1mm,那个增加的轴套可以给正公差

网友:
按你的意思,轴长一点短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兄弟 建议你去万能的淘宝 搜索一下 带轴承链轮

网友B:
短一点怎么就能把轴承憋死

网友:
是滚动轴承么?

网友:
你两个轴承内圈中间不加个隔圈吗

网友:
L短一点的话,端盖压的是轴承内圈,应该是不会把轴承憋死的

网友:
应该考虑轴承定位,内圈外圈定位方式。和轴承有关。链轮的宽度也是可以查手册的,内部装轴承,只考虑结构。这些是最基本的设计常识。

网友:
楼上说的在两轴承间加一个套,让套顶住轴承的内圈

网友:
第一加隔套,轴长等于两个轴承厚度加隔套厚度减1~2,隔套等于链轮内档加0.2~0.5。这是合理的设计
第二不加隔套,轴长等于两个轴承的厚度加链轮内档加0.5~1,如果在重载或高温下,这样的设计不牢靠

网友C:
轴承外圈随链轮转动,内圈和轴不转。右端轴端面不要和轴承端面做齐,那样有可能端面压板压在轴端面,而轴承内圈轴向定不了位。轴比轴承端面短1mm就可以。

网友:
我想说的是这分明是链轮轴承分布不合理。

网友:
安装轴承的位置,少了一个内衬套吧!内衬套与齿轮内凸起尺寸应该是一致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外圈随链轮转动,内圈和轴不转。右端轴端面不要和轴承端面做齐,那样有可能端面压板压在轴端面,而轴承 ...

大神,现在实际上的轴长比轴承端面短0.2MM左右,链轮有不转动的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点评):
估计是用的普通深沟球,螺丝压紧之后内圈向里拉导致间隙过小运转阻力过大,换成角接触轴承或者直接探出一端加个挡圈就可

网友D:
两个轴承之间需要加隔套给轴承内圈定位,轴长要短一点,端盖才能压住轴承,不会憋死

网友E:
轴向有没有位移?

网友F:
在端面增加一个可修改高度的零件,这样方便达到需要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向有没有位移?

应该是不需要位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轴承之间需要加隔套给轴承内圈定位,轴长要短一点,端盖才能压住轴承,不会憋死

我看市面上也有成品的,比如米思米的双轴承惰性链轮,就是中间不加隔套的。那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树立不大的话,就可以不用预紧力,直接装就可以,或者在轴端增加一个调节环(橡胶的就可以)——这种方式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端面增加一个可修改高度的零件,这样方便达到需要的间隙

加垫片吗,有别的简易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承之间夹个轴套,作为轴承内圈的限位,轴(L)可以给负公差,或者直接少给1mm,那个增加的轴套可以给 ...

这个中间加轴套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需要位移的

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
轴肩那里是不是太大了点(尺寸也有标准可查),压到轴承滚珠了

网友:
轴做长一点,在轴的右端做卡簧顶住轴承不就好了

网友:
轴肩不要超过内圈就好了

网友:
轴承外圈随链轮转动,内圈和轴不转。右端轴端面不要和轴承端面做齐,那样有可能端面压板压在轴端面,而轴承内圈轴向定不了位。轴比轴承端面短1mm就可以。两个轴承之间需要加隔套给轴承内圈定位,轴长要短一点,端盖才能压住轴承,不会憋死

第一加隔套,轴长等于两个轴承厚度加隔套厚度减1~2,隔套等于链轮内档加0.2~0.5。这是合理的设计
第二不加隔套,轴长等于两个轴承的厚度加链轮内档加0.5~1,如果在重载或高温下,这样的设计不牢靠

网友:
我在想两轴承之间不加隔圈,怎么装配。。而且有带轴承的链轮呀,还有带棘轮的。。

网友(点评):
轴长一点就行

网友:
楼主给的公差正确

网友:
卡住轴承的内圈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从动轮吧,从动轮为什么不用卡簧?再说从动轮蹿动一点有什么问题?你能把轴磨坏了?
另外,如果是标准的设计,你的轴台阶做大了,十有八九轴肩压倒密封盖,不好。

网友:
建议两个轴承之间加个轴套。

网友:
长一点没关系,链轮精度要求不高,短了就压坏轴承了。

网友G(2019-04-01):
短一点没事的,怎么会闷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短一点没事的,怎么会闷死呢。

短的话,端盖压着轴承,可能会使轴承游隙变小

网友:
轴肩太高了吧

网友:
可能是视觉问题,感觉轴肩太高,还有外圈不固定?

网友:
外圈定位,轴给负公差,内圈定位用轴用挡圈

网友:
轴短一点没事的,这里不需要公差。

网友:
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2019-05-02):
过来学习技术规范

网友(2019-06-04):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承之间夹个轴套,作为轴承内圈的限位,轴(L)可以给负公差,或者直接少给1mm,那个增加的轴套可以给 ...

支持

网友:
直接带轴承孔链轮,我们是做链条链轮的V18550469621

网友:
光轴 轴承我们都有  需要联系13431316656

网友:
看手册就知道了啊

网友:
考虑轴承内环、外环的定位方式,再决定长度

网友:
周长一点 加个挡圈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B:
短一点怎么就能把轴承憋死

楼主是个新手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