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气缸底座支架的摩擦

楼主(2019-02-13):
像这种气缸伸缩,尾部要有摆动的肯定会有摩擦
1. 安装底座固定死的,不动; 那么这里的相对运动到底如何呢?
   是气缸底架绕着销轴转动(小角度摆动) 还是气缸底架和销轴一起绕着安装底座转动呢?
2. 图中安装底座和销轴的配合AA处应该取什么?  气缸底架和销轴的配合BB处应该取什么?
气缸底架摆动时,和安装底架的侧面CC处的摩擦怎么办?
3.气缸伸缩摆动时,卡圈会摆动吗? 卡圈和销轴同步吗还是和气缸底架运动同步?

网友:
销轴与气缸一体,即销轴与气缸紧配合;

销轴与安装底座间隙配合,相对运动;

主要考虑的因素,定义哪个部件是易耗件; 更替方便; 否则哪个动都可以;
这里销轴与安装底座定义易耗件, 气缸后盖不能轻易换,成本太高,不方便;

卡圈防止销轴意外滑出,造成的不良后果,动不动可以不考虑。

网友:
使用中销轴与气缸尾部,与底座之间都是间隙配合,卡圈装好后周边也有间隙,一般不会考虑这些转动问题吧,是不是担心这些部件的使用寿命呢?相对于气缸本身的工作寿命,这些部件的可靠性更高。

网友:
AA,BB,都是间隙配合,CC处是有间隙的,不能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