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与机器平板连接胶,这种是什么,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9-02-13):
如图,是大理石机器机体与下部方钢管焊接的机架连接。
通过螺栓连接。
通常情况下,机架平面度不够,如果硬连接的话,大理石机体会受到外力作用而变形,
而这个设备,采用了一种胶水,涂抹上了。手摸着有橡胶的质感。通过这个软材料来抑制变形。
请问,这种材料是啥呢?
是把橡胶融化后弄上去的吗

网友:
这个胶具体的是什么胶我不太清楚,但是类似的有很多不需要融化的。热熔枪打胶那种一般冷下来后就比较硬了。厕所马桶下面和窗户上的胶都是液态胶直接打上去的,就是普通硅胶吧

网友:
1、玻璃胶
2、云石胶
3、石材水晶胶

具体楼主自行百度吧,看需要的是那种

网友:
LZ想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