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帮我看看PLC梯形图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9-02-13):
运动方式是:电机启动,然后带动丝杆正转,丝杆螺母向右移动,先碰到右极限光电开关,马上电机反转,丝杆螺母向左移动,移动到左极限光电开关,马上电机正转,丝杆螺母回原点,结束。

大家帮我看看梯形图对不对,有需要哪边要修改的,谢谢了

网友A:
有个问题,一个循环之后。要将M0和M1全都置为0才行。不然无法循环工作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只能说个大概,仅供参考。
1、电机不能立刻反转,需加个延时;
2、你说想在光电开关触发的时候电机停止,但是你没有这部分程序,而是在PLSR指令中设定脉冲数,这和你想要的是矛盾的。
3、你为啥用ALT指令没看明白。

网友B:
完全不对的,PLSR那一行要有M的中间继电器,要不然得一直按着X0,X0不通就不走,往回走的语句没有。

网友:
看样子用的应该是步进或伺服电机,那么你所想要的动作就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改变脉冲数来实现;另外极限光电不是你这么用的,它不是用来做机械保护或原点搜寻时用的,正常工作中一旦动作都相当于有异常发生了;你最好对PLC的定位指令多看看说明书,一般都很详细,再结合你的实物试试就会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一个循环之后。要将M0和M1全都置为0才行。不然无法循环工作

怎么置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对的,PLSR那一行要有M的中间继电器,要不然得一直按着X0,X0不通就不走,往回走的语句没有。

我是这么认为的  PLSR 发出脉冲后,电机旋转,碰到右限位开关后,我使用了ALT指令使伺服电机反转,这样的丝杆螺母就往回走了,不知道这样使用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置零啊?

ALT是交替指令,一次触发MO 为ON ,再一次触发就OFF,再触发又ON,如此交替下去。属于方便指令。你可以用上升沿,在一个循环之后,全都置位一下。

网友:
要是有原点,通过原点回归设置就可以让系统确定绝对位置。左右移动时走定长绝对位置就行,如果反复触碰两边的极限开关,时间长了开关会碰坏。一般运动控制系统里,左右的开关是做极限保护和找原点的返回信号用。

网友:
第4步怎么是X0   不应该是Y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