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2执行旋转凸台命令时卡死,怎么办?

楼主(2019-02-13):
求助社友:现在SW2012执行旋转凸台命令时总是卡死,怎么办呢?以前不是这样的。网上收索了一些办法:比如更新显卡驱动,重装SW,OPENGL打勾等,还是不行。

网友A:
零件的复杂程度如何?第一个凸台旋转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复杂程度如何?第一个凸台旋转命令?

最简单的图形如轴套都不行,点下旋转凸台就卡死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操作都会卡死
卸载SW后,在C盘搜索solidwork,把对应的文件夹都删了,然后再把微软的各种运行库VC++、.net等都卸载了再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操作都会卡死
卸载SW后,在C盘搜索solidwork,把对应的文件夹都删了,然后再把微软的各 ...

其他的命令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的命令可以的

我似乎也遇过类似的,后来好像是把运行库删掉重装搞好的,貌似不同语言版本的运行库共存会造成莫名奇妙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重做系统后重装SW,可以啦。就是不知道因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让我这个老菜鸟感到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