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灌肠机与分卷机能否合并使用?

楼主(2019-02-14):
RT,我司目前有个客户突然想到了用分卷机自动送肠衣,与自动灌肠机合并使用。
想法是好的,但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行?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灌肠机?灌香肠的吗?

网友:
灌肠。。。我可能想多了。。。

网友B:
你公司以前做过类似的自动灌肠机么?
如果有做过一部分,就有集成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肠机?灌香肠的吗?

是的,与香肠灌肠机一并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公司以前做过类似的自动灌肠机么?
如果有做过一部分,就有集成的可能。

没做过,所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点评):
留个联系方式,可以聊聊

网友(2024-03-16):
首先你的肠衣得够长,不够长怎么送肠衣,我们公司之前做过自动上胶原蛋白肠衣的,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