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板热变形温度多少

楼主(2019-02-14):
想用500*500*10的电木板做倍速链传输的托盘,上面有加热物  红外加热直接照射的  温度差不多150度左右  不知道电木板会不会变形

网友:
个人理解肯定会变形,切削电木板时的温度都会有变形,你们认为呢?你可以选择耐高温电木板

网友:
电木板的极限也就150度左右,你连续150度肯定不行,还有跟你板材厚度,形状,受热是否均匀有关啊,建议用耐温180度的环氧板或者聚四氟乙烯板,别用太薄的,长条状的薄板本身就存在翘曲。

网友(点评):
500*500*10的环氧板应该没问题,没注意楼主的尺寸,用好一点的耐温180以上的

网友:
电木板耐热使用,持续使用最高温度在140度,短时间最高温度在300度,供参考

网友:
建议用PEEK或者pi

网友:
你这建议也太土豪了

网友:
不建议用,那么高的温度肯定会变形的,而且味道很大

网友:
电木板在连续耐温100度左右时使用,产品就易产生变形的情况

网友:
150度的话可以用合成石,150度的温度我保证电木一定会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