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滤芯过滤效率

楼主(2019-02-14):
小弟在做多通液压滤芯过滤效率和容层量试验发现,滤芯的过滤效率是越来越低,
疑惑:
我的理解是:颗粒物在经滤芯时大部分应该是被堵在滤芯上,从而滤芯的孔隙应该是越来越小,进而过滤效率应该是越来越高。然而实际测试的数据显示效率是越来越低!!
请教高人解答

网友:
过滤效果≠过滤效率

颗粒堵塞滤芯后,孔径变小,基础压力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能力降低,过滤效率下降,过滤效果提升(在滤芯破损前)

网友:
从另一方面解释就是过滤精度越来越高。所以说系统的油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越来越干净。

网友(2019-09-02):
学习了,效率和效果的关系!!

网友(2020-09-18):
过滤精度会越来越高,系统背压也会越来越大,达到一定的压力差之后,或者旁通阀开启,或者滤芯爆破,故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