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社友们有没有不粘胶的材质?

楼主(2019-02-14):
请问社友们有没有不粘胶的材质?胶水是UV胶...
请问用铁氟龙可以吗?还是有其他材质可以呢?

还有铁氟龙是不是主要是镀上面的?可不可以镀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不镀呢?

网友A:
没关系,泱泱大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泱泱大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嗯???

网友:
铁弗龙有时侯也粘。

网友(点评):
那有不粘的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
如果材质表面有油层或者粉尘就粘不住了

网友B:
我们客户那里有用到那种胶水,涂上去干后标签什么的都粘不上去

网友(2019-03-18):
可以镀铁氟龙的   一部分镀 一部分屏蔽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B:
我们客户那里有用到那种胶水,涂上去干后标签什么的都粘不上去

求问,是什么胶水?可以得话帮忙答复一下,感谢!

网友:
电线杆上喷的就是,防牛皮鲜的

网友(2021-03-08):
使用超高分子聚乙烯材料,你可以百度此材料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