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对话框显示问题

楼主(2019-02-14):
inventor 对话框显示问题, 有没有也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确定键一开始都不显示的,要用鼠标划拉一下才显示。而且还盖在别的按钮上。

网友:
是在Win10系统下吧?

楼主:
回复陈老师      是的。 但是之前是好的。最近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陈老师。 我还是找IT尽可能换成WIN7吧。  WIN10的问题太多了。   显示扩展名后, 另存成其他格式也有问题的。 见附图吧。

网友:
“......我还是找IT尽可能换成WIN7吧......”
自己学着做系统不好吗?况且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 我还是找IT尽可能换成WIN7吧。  WIN10的问题太多了。   显示扩展名后, 另存成其他格式也有问 ...

我自己用Win7,也在用Win10。
我没想明白的是,Inventor运行在Win10下有许多问题,难道毕竟有几个Win7没有的好处,才会使有人用Win10?

可是我自己没找到任何的这种好处。

因为您在用Win10,所以您一定体验到了在Win10下运行Inventor的某些好处。
能告诉我有些什么比Win7更好的地方吗?

楼主:
陈老师,你好。 谢谢您之前给的回复。

我最近把inventor2014在WIN10中对话框显示不完整的问题发给个国外的同事。他们回复他们没有类似的问题。
我现在把win10的语言调成英文版。 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你好。 谢谢您之前给的回复。

我最近把inventor2014在WIN10中对话框显示不完整的问题发给个国外 ...

是的,在中文版中才有这类问题。Autodesk的上海研究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承担Inventor的大多数测试和一部分研发。
奇怪的是许多年来,Inventor对于中文本地化中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一直不能彻底解决。
您说的界面问题是其中之一...

网友A(2019-04-28):
你好,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百度了一下,修改注册表就好了,按以下方式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百度了一下,修改注册表就好了,按以下方式修改

多有意思的事儿啊!

连百度都能解决的小事儿,

世界鼎鼎有名的Autodesk公司IT专业队伍竟然没能发现,没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有意思的事儿啊!

连百度都能解决的小事儿,

这种改注册表的方法不可取,还记得 “削足适履” 吗?Inventor并不是所有的界面在Win10下都出问题的,有问题的界面是怎么搞的,研发方似乎至今仍未醒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百度了一下,修改注册表就好了,按以下方式修改

我把操作系统的界面改成英文版。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我现在操作系统,inventor软件全部都是英文版。目前用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

当年在32位的XP系统下经常出现内存不足的现象,于是改注册表啥的。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例如,inventor点击后不启动,用螺纹特征就死机等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注册表的方法不可取,还记得 “削足适履” 吗?Inventor并不是所有的界面在Win10下都出问题的,有 ...

陈老师,估计他们研发也是在英文界面上测试的。

中文版有很多问题。我从9开始用的后来到2008,2010,2013现在是2014,确实有不少改进。
我记得当年用9的时候,中文版画的图。很多引用的参数到英文版里就找不到了。例如:中文版的厚板,英文版是Thickness.
包括特征都是中文,图纸发给老外他们嫌看不懂。

后来公司为了统一图纸一律用英文版。我从那时候开始一直用英文版,英文版的BUG确实要少一些。

网友:
估计他们研发也是在英文界面上测试的?【不是的,在英文版本差不多之后,会做各语种的本地化,并有专门的QA组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