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气缸和薄型气缸有何区别

楼主(2019-02-14):
请问:1、标准气缸和薄型气缸有何区别?
2、是不是就是缸径相同行程也相同,使用气源相同的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的力是没有区别的呢?
   根据我这几天了解到的一些知识,他们的售价基本上薄型气缸差不多是标准气缸的50%~60%左右,而且薄型气缸使用铝型材一体加工出来的,更加的小巧,也更加美观漂亮。除了使用环境结构和尺寸的限制外,可否用薄型气缸替代标准气缸呢?他们之间还有其他哪种方面的差别呢?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接触气动方面,有些知识点也不知道。还望懂的朋友告诉下,多谢!

网友A:
标准气缸 一般是符合ISO标准的,安装尺寸通用性,相比薄型气缸,更耐用,寿命更长,派生品更多;
薄型气缸 分两种,一是符合ISO标准的, 另一种是不符合,是企业标准; 特点是尺寸紧凑,安装空间小的地方使用; 功能与标准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气缸 一般是符合ISO标准的,安装尺寸通用性,相比薄型气缸,更耐用,寿命更长,派生品更多;
薄型气缸 ...

哦哦,多谢回答。

网友B:
还有一点:薄型气缸设计行程短,标准气缸设计行程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薄型气缸设计行程短,标准气缸设计行程长

设计行程?比如φ63X50的气缸它们的行程都是50啊?你说的是外型尺寸吗?

网友C:
同样规格的缸:行程缸径是一样的,薄型缸的设计行程一般比较短,长行程的薄型缸型号基本没有或需要订做,同规格的薄型缸的价格还要稍贵于标准缸,我不知道你说的薄型缸的售价为标准缸50%~60%是哪家公司的定价。反正我没见过这种售价的,如果有这种售价的话,给个品牌,下次采购时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行程?比如φ63X50的气缸它们的行程都是50啊?你说的是外型尺寸吗?

比如同样是缸径50mm的气缸,假设薄型气缸行程最长可以做到100mm,标准气缸的行程最长可以做到500mm,所以选用薄型气缸时行程不能太长。

网友:
长度和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规格的缸:行程缸径是一样的,薄型缸的设计行程一般比较短,长行程的薄型缸型号基本没有或需要订做,同 ...

气立可,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第一个大概率假的,我司直接跟亚德客买的ACQ63x75S含税都超过150了,气力可更贵

网友:
标准气缸比薄型气缸便宜一些,但薄型气缸外形节省空间,通常工装夹具使用的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