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是否合理,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2-14):
由于空间不够,用小行程气缸加几个转动副来实现,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方便的话,把模型发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3D的模型太大了,传不上去

细图

细图

网友(点评):
弄个网盘,帮你看看

网友(点评):
气缸建议做成摆动的

网友:
气缸看上去比较小,气缸承受的负载是否匹配?

另外,气缸可以用大缸径,加粗的活塞杆,或加导向; 否则,活塞杆受有侧向力(径向力),用不多久就坏了。

网友(点评):
同意,小气缸命不久矣

网友A:
这结构估计不是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估计不是很合理

请说一下理由 谢谢

网友B:
能完成动作不合理地方:虽然受力情况不清楚,但是这样做的结构,往往是为了满足强度,零件要做得很大,零件数量变多,出现问题几率自然也多。
结构力求简单,如果只是为了节省顶部的空间,可以尝试气缸移到下方左右连接

网友(点评):
同意黄工观点,可能往往会能实现动作而忽略日后的故障率,这样得不偿失!

网友:
没那么协调,出力点和支撑点距离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完成动作不合理地方:虽然受力情况不清楚,但是这样做的结构,往往是为了满足强度,零件要做得很大,零件 ...

非常感谢,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受力情况的话,主要考虑客服板和相关配件的重力就可以了,‘气缸移到下方左右连接’不是很清楚,底部的空间也不够,一个形成超过150mm的气缸是很长的了,

整体装配图

整体装配图
气缸的固定板也是活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受力情况的话,主要考虑客服板和相关配件的重力就可以了,‘气缸移到下方左 ...

既然这样,我再给一点小建议,改掉销在长槽滑动的结构。具体,如图,气缸固定在可转动的支点上,与大摆杆用鱼眼轴承连接。大摆杆与压板用连杆连接。

网友(点评):
画工一流

网友C:
上下40,没有导向机构,无法承受长孔带来的径向分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我再给一点小建议,改掉销在长槽滑动的结构。具体,如图,气缸固定在可转动的支点上,与大摆杆 ...

没看明白,lz的铰点为何一定要放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我再给一点小建议,改掉销在长槽滑动的结构。具体,如图,气缸固定在可转动的支点上,与大摆杆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lz的铰点为何一定要放顶上?

我发不了链接,不好意思,只能截个图了

网友(点评):
复制链接及提取码

网友(点评):
p删an.b掉aid中u.c文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40,没有导向机构,无法承受长孔带来的径向分力

是的,一针见血啊

网友E:
下降的时候能靠重力自由落下么?如果能可以考虑电动卷扬加滑轮结构,感觉气缸这套不稳妥

网友F:
既然为了节约空间,为啥不用无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为了节约空间,为啥不用无杆缸:

网友:
这样的设计,问题很多,严重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
一看就不稳

网友:
是的是的,差不多。

网友:
结构有问题吧,先不说小气缸的耐久性,就是你推杆和支撑杆处的连接采用可滑动的长圆形活动口,运动的时候,推杆顶部受力会不会摆动,我觉得可以把支撑杆这个位置做成圆孔过孔,效果应该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我再给一点小建议,改掉销在长槽滑动的结构。具体,如图,气缸固定在可转动的支点上,与大摆杆 ...

灵魂画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发不了链接,不好意思,只能截个图了

h试试ttp试试s://pa试试n.bai试试du.co试试m/s/1UTi试试W7mJks5ilYU试试F7y2rK8g
提取码:c60x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D:
你这个小气缸是为了提升4柱平台??小气缸无法安装在中心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小气缸是为了提升4柱平台??小气缸无法安装在中心轴上?

行程太大了,要提升145mm

网友:
这个机构太复杂,其实可以用齿轮齿条差速机构来实现,气缸伸出X毫米,机构伸出2X毫米。

网友:
存在力矩和偏心,会憋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行程太大了,要提升145mm

而且是可调缸?不能放顶上?

网友:
这个气缸的出力方向跟平台升降的方向有点别扭.

网友:
完全看不出来是怎样工作的,可能是我基础还不够。

网友G:
1.摆杆转轴支点向下移至与另一端在中点时处于同一水平位置;
2.气缸与摆杆为铰接;
3.气缸采用轴销式结构。

网友:
Z向的气缸是带着又导向柱的平台上下移动吧,Z向和水平方向都有长孔不太合理,是否可以把Z的长孔去掉改为销钉;上午运动容易犯别,气缸尽量选大缸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是可调缸?不能放顶上?

放顶上整体不知道要加高多少了,气缸要改大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摆杆转轴支点向下移至与另一端在中点时处于同一水平位置;
2.气缸与摆杆为铰接;
3.气缸采用轴销式结构 ...

不是特别懂,h试试ttp试试s://pa试试n.bai试试du.co试试m/s/1UTi试试W7mJks5ilYU试试F7y2rK8g
提取码:c60x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降的时候能靠重力自由落下么?如果能可以考虑电动卷扬加滑轮结构,感觉气缸这套不稳妥

自由下落还是不行的,一是要控制行程,二是到最低点不能有冲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顶上整体不知道要加高多少了,气缸要改大行程

放顶上,机器没什么高度限制吧?这是最简单最节省的办法。

网友:
我乱想的

我乱想的

网友(点评):
可调气缸哦

网友H:
四根导杆限制工作台的垂直方向的移动,用单侧的气缸驱动大摆杆来控制工作台的升降,这样有可能会形成单边受力造成工作台与导杆之间卡死,为什么不考虑滚珠丝杆与导杆配合使用的结构呢 精度也不这个高很多

网友:
你这气缸一看就不合理,气缸以及那2个条形孔,都有问题

网友:
没有看明白,求解

网友:
如果考虑机构的简单,可以用个电机加齿轮齿条传动,是否更稳定可靠

网友:
肯定不合理啊,1,你有进行受力分析吗?力臂太长,2,气缸行程那么长,你这结构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不小的径向力,影响气缸寿命,3,你在这气缸轴与摆杆大概才是个45度。。4,凸轮随动器与腰槽太小了
你这结构既占地方还极大的浪费动力。

网友:
侧边空间那么大,把你那些连杆全部丢掉,嫌电机贵就还是使用气缸,拉条同步带上去,挂一个同步轮,搞定,省空间省力

网友:
结构肯定是不合理的,1,你肯定没受力分析,力臂太长,2,气缸那么长的行程,你这结构会产生很大的径向力,气缸很快就废了,3,气缸轴与摆杆夹角才45度,你是咋想的,4,凸轮随动器与腰槽太小了

网友:
气缸那么长,连杆卡住会不会憋坏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四根导杆限制工作台的垂直方向的移动,用单侧的气缸驱动大摆杆来控制工作台的升降,这样有可能会形成单边受 ...

严重同意,其实我也觉得很容易卡死,除非装直线轴承

网友:
气缸推力小了,机构升降不理想,而且气缸直上直下,无用功很多。滑动臂异变形,损伤偏大。

网友:
可以借鉴下剪叉式升降平台,简化成单杆、单缸的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建议这种,非要用这种结构,看看有没有带导向杆的气缸,这个气缸一直别着气缸杆,然后缸径应该是小了,垂直方向运动你预留50%的力余量比较保险,启动一瞬间的力和运动中的力不一样的,之前我们吃过亏,气缸动起来了就能走到头,但是启动不了,或者选用中卸阀控气缸给一个启动冲量也行;第二你这个偏心太严重,有可能会卡,第三你这个导柱导套配合选用的图上比例应该是不合理,导套一般直推不偏心都得选长度与直径比值大于2~3的,更别说偏心这么多了。或许我说的这些在你调试时候加大气压能运行起来,但是在客户现场肯定三天两头总在坏,会给客户造成你这个产品能用,但是不好用的印象。

网友:
气缸受力很不合理,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