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送链的问题

楼主(2019-02-14):
现在我遇到个类似简单的输送立体仓储的项目,因为产品比较大,占地方,想用这种方案解决,具体的见示意图
两侧长输送链条,链条输送布置如正视图所示
两条链中间一根横杆,横杆下挂吊篮用于装产品,单个吊篮(含产品 )设计总重1.5t,问题是横杆与链条之间怎么连接,水平位置时,有轨道托着链承受重量,竖直的位置时,就没有了……带耳的链条能承受的起这个重量吗?我没设计过这种链输送的设备,有点懵!请大家帮忙,链条与横杆怎么连接好

网友A:
搜索Z型输送机,原理大约差不多吧

网友B:
很显然,链条要承载重1.5吨的吊篮没任何问题,只是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Z型输送机,原理大约差不多吧

还是不一样的,Z型输送的链条与链轮啮合的是固定的内侧,这个是内外侧变换,横杆与链条连接不能从链条的啮合处想办法,所以无法进行连接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链条要承载重1.5吨的吊篮没任何问题,只是成本问题。

链条承重1.5t那肯定是没问题,问题是横杆与链条连接位置的结构,保证连接处的强度能承受

网友:
链条承重不止1.5吨啊,强度之类都是没问题的,唯一要考虑的只是成本。
这类输送机构,链轮设计才是最重要的,建议楼主详细研究一下链轮和链条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