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针玻璃绝缘子烧结在孔上,如何约束金属针的位置?

楼主(2019-02-14):
金属针玻璃绝缘子烧结在孔上,为约束金属针的位置,是给同轴度约束还是给金属针中心位置约束?

网友A:
是要做个治具固定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做个治具固定住吗?

图纸中如何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中如何约束?

你的侧重点是绝缘子的位置很重要,那就位置度,如果它和孔配合的好,更重要就同轴度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侧重点是绝缘子的位置很重要,那就位置度,如果它和孔配合的好,更重要就同轴度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

谢大师指点,我更觉得应该是位置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师指点,我更觉得应该是位置误差

我是一只菜鸟,来,咱们一起搬个凳子坐下,等大师回答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大师指点,我更觉得应该是位置误差

4楼说的没错!如果你觉得金属针绝缘子的实际位置是主要矛盾和因素那就做位置度约束。在图纸中表达其对基准的位置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没错!如果你觉得金属针绝缘子的实际位置是主要矛盾和因素那就做位置度约束。在图纸中表达其对基 ...

好的,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