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联轴器是铝合金吗?

楼主(2019-02-14):
如图联轴器,前段时间因为使用不当导致拆在轴上卸不下来。我使用手锯和手枪钻都没有搞得动它感觉很硬,最后费了老大劲才拆下来之后用砂轮机切割发现很硬比热处理之后的45#都要硬。看样子应该是铝合金的,但是不知道具体的牌号,网上也没有查的到有用的信息。这个铝合金是不是后道还有特殊的热处理工艺呢?

网友:
不是钢铁表面处理的吗?铝合金硬度达不到那么高

网友A:
磁铁试试

网友B:
负载很大吗?

网友C:
用磁铁检验一下是不是铝合金,如果不吸,又是金属,大有可能是7系列或者更高硬度的铝合金,如果吸应该是合金钢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很大吗?

负载不是很大,但是电机选的比预计大了5倍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试试

肯定不是铁的,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磁铁检验一下是不是铝合金,如果不吸,又是金属,大有可能是7系列或者更高硬度的铝合金,如果吸应该是合 ...

感觉不是7系铝合金,7系铝合金我也见过。没有这么硬的,感觉还是像铝合金热处理过的还是怎么样了的

网友:
是铝合金,谢谢

网友:
砂轮一碰就知道了,看火啊。铝合金是粉末。钢是火花

网友:
膜片联轴器,这东西一般都是45#或铸钢的,膜片用不锈钢。

网友D:
很轻?这是什么地方用的联轴器?从图片看是不是旋转编码器上用的那种小联轴器?

网友:
2A12?  硬铝?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不是很大,但是电机选的比预计大了5倍有余

那可能就是铝合金的了

网友:
膜片聯軸器,適用于伺服馬達,絕大多數是鋁合金材質的。

网友E:
铝合金没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合金没硬度

感觉铝材质,应该是属于合金。很硬也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轻?这是什么地方用的联轴器?从图片看是不是旋转编码器上用的那种小联轴器?

差不多吧,直径大概30mm左右

网友F:
用砂轮机切铝合金当然很费劲,那是因为铝合金很粘!另外铝合金表面硬质氧化处理之后的硬度HV500左右,相当于HRC49左右,如果钢锯或者钻头不能以大切深突破氧化膜的话很难切的动,只能在表面氧化膜上打滑,白白磨损刃口,等氧化层磨穿了也切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砂轮机切铝合金当然很费劲,那是因为铝合金很粘!另外铝合金表面硬质氧化处理之后的硬度HV500左右,相当 ...

你说的很对,表面就是很难切的动。只是留白了一点点。砂轮机切割到一半的时候一整个砂轮机切割片基本上已经被磨的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表面就是很难切的动。只是留白了一点点。砂轮机切割到一半的时候一整个砂轮机切割片基本上已 ...

松开抱紧螺钉,用楔子打开缝隙,这样应该很容易拆下来了啊,难度螺丝钉损坏了?还是用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开抱紧螺钉,用楔子打开缝隙,这样应该很容易拆下来了啊,难度螺丝钉损坏了?还是用胶水了?

螺丝口,另外螺丝螺纹也咬死了。电机选的大了,可能联轴器选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口,另外螺丝螺纹也咬死了。电机选的大了,可能联轴器选小了

倒不如把螺丝帽钻掉了省事。

网友G:
这是簧片式联轴器的参数,基本都是铝合金材质的,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簧片式联轴器的参数,基本都是铝合金材质的,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好的  知道了   多谢

网友:
本体材料是铝合金

网友:
铝铜合金,表面处理,硬度很高

网友:
联轴器有很多材质的,楼主这种应该是钢的

网友:
我们之前有做过,铝合金的,牌号好像是6061的,本色阳极氧化。 这个图片看着很像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不锈钢的,原来是铝合金,涨知识

网友:
一般铝合金都是7号航空铝加工的

网友:
表面硬质处理过,所以材质表面层相对比较硬

网友:
做了表面处理

网友:
日本进口的联轴器?材质就不好说了

网友:
NBK联轴器,需要的可以了解,QQ598052343,电话18672517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