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Invnetor 做钢结构时 接头的部份怎处理?

楼主(2019-02-14):
问题如题

我目前做到的设备很多都需要走门型架的钢结构,并搭设承轨梁
所以较长遇到这问题!

之前都是用Creo AFX 做,但因为不熟析出图只拿来做分析受力

如果要用Inventor 怎做?

以上

网友:
接头的部份怎处理?【没想明白,设计表达除了如实造型还有别的可能吗?】

楼主:
如附件图 钢结构的些筋板连接,螺栓连接,柱头或柱底板
这些在inventor 中怎麽处理? 有原始资料库可以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附件图 钢结构的些筋板连接,螺栓连接,柱头或柱底板
这些在inventor 中怎麽处理? 有原始资料库可以调用?
...

网友A:
接头要么斜接,要么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要么斜接,要么直接。

螺栓连接板的做法如何实现?你说的是直接焊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栓连接板的做法如何实现?你说的是直接焊接吧?

我说的是钢结构件,端部处理用这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钢结构件,端部处理用这些指令

我说的是螺栓连接板, 你有解决方案吗? 有的话希望你可以分享下
想学习学习!
目前还不知怎弄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