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手动调节的阻尼结构

楼主(2019-02-14):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需要设计可以手动调节的阻尼结构,用在可以自由转动的关节上。以前未有设计过此类结构,能想到的就是采用弹簧压刹车片的传统方式,再带上螺纹方便调节松紧。但是,不知此方式寿命如何?效果如何?请帮忙解答一下,或有更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淘宝  随意停关节  就有了

网友(点评):
随意停的原理类似鼠齿盘,不太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点评):
随意停不是比楼主提出的要求还要好用,

楼主:
|ィ心兂鎅发表于 02-14 20:27淘宝  随意停关节  就有了
淘宝上的看了,可是寿命1w衰减20%。这个结构设计犹如手机一样,需要长期使用,需要牢固可靠。

网友:
刚好前段时间做查新报告看到一篇专利,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类似的结构:一种应用于机械关节的阻尼结构及机械膝关节的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看了,可是寿命1w衰减20%。这个结构设计犹如手机一样,需要长期使用,需要牢固可靠。

长期使用,需要牢固可靠还真得用这种结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4 20:59刚好前段时间做查新报告看到一篇专利,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类似的结构:一种应用于机械关节的阻尼结构及机械膝关节的制作方法
有吗?麻烦你发一下链接,谢谢。因之前我也查过,一无所获。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2-14 21:00
长期使用,需要牢固可靠还真得用这种结构。

请说说呢?谢谢????

网友:
是什么样的结构啊?

网友A(2019-04-26):
请问最后用的什么结构的呀,最近我也要设计一个和你结构相同的,任意停铰链那个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后用的什么结构的呀,最近我也要设计一个和你结构相同的,任意停铰链那个可以用吗。

还在打样,等验证了再告诉你吧。淘宝上的和米思米上的,我都买来看了,没有那么好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打样,等验证了再告诉你吧。淘宝上的和米思米上的,我都买来看了,没有那么好调节。

好的,做完了方便的话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22-08-31):
引用 楼主:
还在打样,等验证了再告诉你吧。淘宝上的和米思米上的,我都买来看了,没有那么好调节。

怎么样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