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大神一个问题(非标自动化行业)

楼主(2019-02-14):
请教各位老师,同事以及同行一个我在设计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感谢大家积极回复,感激不尽!本人从事非标行业(连接器),一直是用CAD出组立图和零件图,因为3D现在在市场上占据主流,所以今年想转型用SW出图,公司是12版本的,学习了几个月,在出组立图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是从SW的装配体开始设计的,例如:先画一块底板(上面有一些牙孔),这块板是底层板,然后就保存装配体,后面的顺序是插入新零件(命名-保存)之类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叠加,就发现一个问题,每次新插入一个零件就有一个在位的默认配合,然后在根据底板的牙孔去打新零件的沉头孔,然后如果移动了第二零件,牙孔也跟着跑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问下大神是如何设计一台整机的呢??

网友:
根据底板的牙孔去打新零件的沉头孔,然后如果移动了第二零件,牙孔也跟着跑了,难道不应该这样么?

网友:
解决的办法就是别图方便,最后得个空,你要达到什么效果就要付出多少的前序工作。

网友:
先设计零件,然后组装。

网友:
要先设计两个零件固定孔、定位结构,然后根据实际装配时的定位需求去定义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再确认两个零件的固定孔是否对准。如果你足够熟练、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可以根据实际装配情况配合之后根据一个零件的固定孔去绘制另一个零件的固定孔,这样比较灵活,但是比较损耗电脑资源,同时也容易出现孔偏、丢孔等问题。

网友:
点开伤删除几何关系     把删除重合
保险起见  最好再把孔的尺寸位置拉出来

网友:
左上角特征栏里,有个外部参考,点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用装配体的孔系列,各个零件分别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