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精度0.1-0.3%,我的10kg称重传感器精度是0.03%怎么计算出最后精度!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9-02-14):
变送器精度0.1-0.3%,我的10kg称重传感器精度是0.03%怎么计算出最后精度!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还缺一个最小单位。是克还是千克。

网友:
量程x精度=最大允许偏差

网友A:
1.033*1.0033=1.0033 (最差情况)
不过通常是将变送器和传感器安装调试后,校准才能知道精度。一般送计量院定级即可。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A:
1.033*1.0033=1.0033 (最差情况)
不过通常是将变送器和传感器安装调试后,校准才能知道精度。一般送计量 ...

不要变送器,行不行?直接PLC?

网友(点评):
用数字通迅就没有变送误差。

网友B:
@LatersM “用数字通迅就没有变送误差。”

这是啥意思?有这样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tersM “用数字通迅就没有变送误差。”

这是啥意思?有这样的称重传感器?

输出有模拟量输出,跟数字输出。
模拟量输出就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