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螺纹直通的螺纹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15):
最近有一个困惑,有关PC螺纹直通的,以前选购的时候看介绍这个螺纹是G螺纹,现在看一些厂家标的都是PT螺纹,R螺纹,现在看到一个介绍,涵盖了三种螺纹,但是有一些气动元件都是G螺纹的,查资料显示有说PT可以拧入G内螺纹的,有说不可以的,请问PC螺纹直通的外螺纹是什么螺纹有规定吗?

网友:
各种螺纹规格的都有啊,需要哪种螺纹的就买哪种的呗

网友:
G螺纹标法是错误的,G表示普通管螺纹,不要求密封,具有密封作用的锥管螺纹旧国标应该叫ZG,现新国标是R,对应惠氏螺纹标准PT
另外还有一种60°的锥管螺纹,旧国标代号为Z,现在改为NPT

网友:
jx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
这个是有点多

网友:
什么样规格的螺纹配合什么样规格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