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检测主轴停转了?

楼主(2019-02-15):
本厂一台机床皮带传动,主轴带铣刀盘铣铸件平面,230转/分。因为同步带断造成打刀和损坏主轴多次,想增加检测皮带断或者检测主轴停转的设施,一直没有好办法,我们试验过用接近开关检测皮带,皮带在工作中抖动,误报频频。在主轴上安装速度继电器吧,主轴振动严重,两星期速度继电器就不好使了。进给伺服检测吧,信号滞后,反应总在打刀后。唉,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法,请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买个最便宜的编码器

网友(点评):
主轴振动很严重,再说用编码器还要增加相关设备。

网友:
为什么不能加对射光电开关或者漫反射光电开关检测同步带,

网友(点评):
皮带即便断了,基本还在那个位置。不好办。

网友:
可以问一下基恩士的人,以前有用过检测轴上不同颜色传感器来检查轴是否转动,不知道适不适合你那边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用霍尔传感器试试

网友(点评):
具体方案怎么做呢?

网友:
接近开关就可以检测出来主轴是否旋转?低于一定转速就认定皮带断裂,高于一定转速就认定皮带完好。

网友(点评):
用过淘宝上接近开关类主轴速度检测,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现场使用也是误报、死机频频,而且延迟大约0.5秒。

网友(点评):
接近开关这个说错了,我们用反射开关检测皮带的位置,皮带好的时候是紧的,我们对好位置,断了后就离开了检测位置,以这个信号判断皮带好坏,来间接检测主轴旋转。

网友:
皮带在工作中抖动
~~~~~~~~~~~在检测段增加皮带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最便宜的编码器

如果振动比较厉害,编码器虽然会误读转速,但是只要转速大于某个值,证明主轴是旋转的;编码器输出的转速小于某个值,证明主轴已经停止或者不正常旋转(减速将停阶段)。

网友(点评):
谢谢!编码器因为振动的原因,寿命长不了。本机是粗切,自动线第一序。

网友:
有种检测皮带松紧度的手持仪器,每次换完皮带后测量一下,用过一段时间再检测一下,时间长了就总结出经验了,皮带松到什么程度该换了

网友:
还是问问传感应器厂家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2019-07-21):
自己设计了码盘,用感应开关配合PLC,圆满解决,检测最大延迟40ms,满足需求,下一步改良码盘,延可以减小到20ms以下。

网友:
皮带加个涨紧轮  涨紧轮上装拉力感应器。感应器接plc。 编个简单程序 拉力减小或者消失就停止主轴转

网友(点评):
谢谢你!我们也尝试过此方案,皮带打滑,检测不可靠。

网友:
如图

网友(点评):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