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设备行走降噪减震

楼主(2019-02-15):
各位大侠,重型设备,比如大型龙门吊,行走时是铁轮子和铁轨之间摩擦,速度快时声音大,有没有方法降噪减震?

网友:
加弹簧试试

网友A:
具体是哪里出的声音,是轮子和钢轨吗?最好拿手持噪声仪测一下,也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里出的声音,是轮子和钢轨吗?最好拿手持噪声仪测一下,也好对症下药

就是轮子和钢轨,低速还好,稍微提点速度声音就起来了

网友B:
轨道上抹点黄油脂试试看

网友(点评):
同意,上油

网友(点评):
车轮在轨道上滚动,靠的是摩擦力,摸黄油车轮会打滑,那就没法行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道上抹点黄油脂试试看

本来摩擦力就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摩擦力就小。。。

影响不大的,大不了再擦掉就是,这边的天车运行时也是轮子与轨道摩擦声音大,涂油后好多了,你在校正轨道的跨距,水平看看

网友A:
可以参照我国轨道机车的降噪方法:
1)采用中型/重型弹性钢轨;
2)钢轨矫直,减少波形磨损的影响;
3)采用弹性轨道基础和弹性车轮(轮组);
4)采用吸音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我国轨道机车的降噪方法:
1)采用中型/重型弹性钢轨;
2)钢轨矫直,减少波形磨损的影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的,大不了再擦掉就是,这边的天车运行时也是轮子与轨道摩擦声音大,涂油后好多了,你在校正轨道 ...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涂抹吸音材料,进行防震吸音处理,例如黄干油

网友:
涂油确实有一些效果。

网友:
械原理的前置学科:
高中数学(立体几何、三角函数、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多元方程等)
高中物理(力学部分,其实理论力学就是在高中物理的基础上,加入了微积分的思想,个人理解)
如果学习的目的是仿制设备的话,基本够用。

材料力学并不是学机械原理必须的,材料力学更多的是用来简化结构、验证设计的。非原创设计的,只要记住材料力学的几大结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