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及试验台

楼主(2019-02-15):
师傅们好,我想咨询一些关于柱塞泵的问题。请问如果要做一个试验台,应该需要什么装置,做试验的话应该做哪些试验?管路及液压阀等的安装应该是怎样的?如果师傅有相关的资料可以让我借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综合试验台要能检测输出压力、脉动频率、流量、泄露量等参数,要能通过屏幕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试验台要能检测输出压力、脉动频率、流量、泄露量等参数,要能通过屏幕显示出来.

如果用质量法测流量的话,那么这个液压原理图应该怎么画呢?我不太懂液压,请赐教,谢谢~

网友:
建议你去一家泵制造厂了解下,是自己做试验台还是外协试验

网友:
做试验台,想检测什么参数或者性能?

楼主:
初步先测试流量的试验

网友B:
http://www.docin.com/p-136342903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in.com/p-1363429033.html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