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件怎么做SW图

楼主(2019-02-15):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件怎么做立体图,谢谢啦

网友:
贴图,否则没有人会耗积分来下载!

网友:
楼主文件里的红色大字,按客户样品测绘,不是要按样品画吗,这个只是参考吧

网友:
这个样子的图:

网友A:
另外,这个。。。。

网友(点评):
图纸反色是用什么软件?PS?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Cero Parametric 5.0

网友:
这种模型,可以把图档导出DXF格式CAD文件,再用UG导入,直接选择图形拉伸出来,就不用一笔一划的操作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

听你这口气是刚刚开始学制图吧?接触过CAD没?很基本的操作你竟然以为是Ps。如果你不会,按照我的图片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