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关于电机选型

楼主(2019-02-15):
做一个转速7r/min 扭矩5牛米的旋转平台应该怎样去选电机呢?

网友A:
干什么用的,这么慢吗
这个要求随便找个调速电机配减速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这么慢吗
这个要求随便找个调速电机配减速机就可以了

只是学生的一个小项目,请问可以用步进电机什么的吗 该怎么选型呢?

网友:
要不先确定买哪家的,然后看人家的样本,样本上都有减速比,输出扭矩啥的,你选差不多的吧。在网上找资料的话,我经常上米思米的网站,因为人家有三维可以下载,建议直接搜减速机,然后选一个牌子,选型里面可以选择参数,然后在满足你要求的里面再选吧,米思米上的可能会稍微贵一些,选到合适的再上淘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学生的一个小项目,请问可以用步进电机什么的吗 该怎么选型呢?

当然可以了,只是调速电机更便宜些,步进电机精度高一点,具体你们的要求了,只是这个速度确实有点慢,传动比得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