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如何添加颜色,基础的颜色太单一

楼主(2019-02-15):
proe5.0如何添加颜色,基础的颜色太单一,想让模型更容易区分,谢谢

网友:
1、零件模式下选择“外观库”后面的小箭头
2、选择你要的颜色
3、左上角下拉菜单选择零件
4、左键单击你要染色的零件,然后中键单击确定

网友:
嫌颜色不够丰富  可以如图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