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头圆角绘制求教

楼主(2019-02-15):
求教各位大神:
    用SolidWorks绘制题目中的图,最后卡在了圆角绘制上!
    盼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9-2-15 14:46):
按照斜切来做后,出了三视图。差距还是太大

补充内容 (2019-2-15 14:47):
出的二维图在十楼了

网友A:
旋转切除就OK。

网友B:
45度倒斜角   不是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度倒斜角   不是圆角

是倾斜角?那它那个为什么会有圆弧。是不是我绘制错了,为什么它的右视图可以看见直径12.5的圆轮廓?

网友(点评):
学《机械制图》和《画法几何》的时候,都会讲到,那个“圆弧”是“截交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切除就OK。

回复的有些简单,刚思考了一下。方法可以,但是旋转切除轮廓如何绘制?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这么处理1、按内切圆大小钻孔,2、倒角(倒角长度等于等于内切圆半径与外接圆半径的差值,角度一般为30°)3、拉伸切除正六边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倾斜角?那它那个为什么会有圆弧。是不是我绘制错了,为什么它的右视图可以看见直径12.5的圆轮廓?

加工时是旋转运动,当然会有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时是旋转运动,当然会有圆了

哦,好的谢谢

网友C:
这题顺序反了,绘制难度会加大的。先倒角,再拉伸切除内六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题顺序反了,绘制难度会加大的。先倒角,再拉伸切除内六方

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不行不行,按照斜角来切,简单的看一下三视图。还是差好多~~~继续求教

网友D:
空间想象能力不足啊
旋转切除就行了
手边没SW,图是CREO做的,凑合看看吧

网友:
先内六方倒斜角,然后再画内六方,为的是去除内六方的毛刺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懂楼主的图纸还是怎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一个倒C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间想象能力不足啊
旋转切除就行了
手边没SW,图是CREO做的,凑合看看吧

这个实物可以想象得出,但是我是卡在了这个45°,它这个45°是个作业要求,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本人较笨,如有时间可不可以多指点一下,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懂楼主的图纸还是怎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一个倒C角的问题

是的就是倒角,我导出来不对。sw里面不知道具体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物可以想象得出,但是我是卡在了这个45°,它这个45°是个作业要求,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本人 ...

就是个90°倒角。。。
至于紧固件厂家具体怎么操作的就不是很清楚了,有可能是用冲头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

我想看一下旋转切除的具体步骤,草图轮廓。可不可以截一下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90°倒角。。。
至于紧固件厂家具体怎么操作的就不是很清楚了,有可能是用冲头冲的。

哈哈哈哈,我问过有经验的人,他也是这样和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间想象能力不足啊
旋转切除就行了
手边没SW,图是CREO做的,凑合看看吧

不是想象能力的问题,楼主没看懂那是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画一个球,中心离倒内角多少,自己定,然后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题顺序反了,绘制难度会加大的。先倒角,再拉伸切除内六方

正解。其他说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知道怎么加工的话就会画了,去看看车六方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空间想象能力不足啊
旋转切除就行了
手边没SW,图是CREO做的,凑合看看吧

应该是先安四方或者六方拉伸,然后倒圆角。(选择圆环倒圆角)

网友(点评):
把倒角做成旋转切除也是可行,道理一样

网友:
怎么加工,怎么画图。先倒角,后冲6方

网友:
楼主这是要考什么?

网友:
我觉得先作一个六边形的外切圆,拉伸切除,然后倒圆角,最后把六角画上去拉伸切除就可以了吧。

网友:
旋转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不行,按照斜角来切,简单的看一下三视图。还是差好多~~~继续求教

你这是对六边形盲孔的边进行了倒角,应该用旋转切除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先安四方或者六方拉伸,然后倒圆角。(选择圆环倒圆角)

如果用配置做系列产品,你的做法更合适。单个零件就随便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倾斜角?那它那个为什么会有圆弧。是不是我绘制错了,为什么它的右视图可以看见直径12.5的圆轮廓?

旋转切除就是弧角

网友:
先导直角再切除,漂亮的很。

网友:
是加工时的倒角,在sw里不是用倒角命令,而是用旋转切除命令,或者在生成实体时直接流出倒角,不过这样和加工顺序不符合